SCSI 硬碟不死!

楼主(2024-03-12):
廠商推出完全相容的SSD固態硬碟:免改裝、耗電量更少讀取還更快
早期的高階系統,都採用SCSI介面的儲存裝置,像是硬碟、CD-ROM,當然隨著後來更快的規格推出,SCSI也幾乎已經被淘汰了。不過,就像是到現在還是有人在用Windows 95的系統、日本也依然還有人在用軟碟片一樣,對於某些特定的領域產業,依然還有某些機器裡頭裝有SCSI介面的硬碟。
不過,現在SCSI規格的硬碟已經不好找了,因此,為了讓這些舊系統還能續命,有廠商想出可以用SSD來取代SCSI時代的機械式硬碟的方法。畢竟,與機械式硬碟相比,固態硬碟具有諸多優勢,現在 IT 管理員和硬體發燒友可以利用固態硬碟的優勢,而不必把舊的系統升級到新平台。

一家名為 Solid State Disks Ltd 的公司最近推出使用 SCSI 介面機械式硬碟的SSD替代產品,這種SSD硬碟相容 68 pin和 80 pin SCSI 介面,容量從 2 GB 到 1 TB 不等。
SCSIFlash-Fast 硬碟可直接用來安裝到原本SCSI 介面的系統,使用者無需對硬碟組態進行任何修改。SCSI 版本可設定為與原本的主機系統相匹配(SASI、SCSI-1、SCSI-2 或 Ultra3),磁碟磁區大小可設定為 256、512、768、1024、2048 或 4096,如果客戶需要,還可以選擇預載入資料。
SCSIFlash-Fast需要 5V 直流電源,功耗僅為 0.8W(加上儲存介質的功耗),採用的是標準 3.5 英吋外形。
SSDL 的銷售和行銷總監 James Hilken 說,在航空、國防、電信和製造等行業,有一些 SCSI 磁碟系統至今仍在使用,這些系統是幾十年前最先進的驅動器。幾十年後,這些帶有活動零件的硬碟的故障率越來越高,而 SCSIFlash-Fast 硬碟就是為瞭解決這一問題而生產的。
由於沒有機械結構比同類產品安靜得多,而且通常執行階段溫度更低,耗電量更少。固態硬碟的速度也比機械式硬碟快--在這個例子中,SSDL 稱其硬碟在 SCSI 介面下額定寫入速度可以達到 80 MB/s。

网友:
写入速度80m,这是活在上世纪吗?

楼主:
规格        别名        规范文件        接口        数据包
(bits)        频率[注 1]        各种极限        电力规格
带宽 (MB/s)[注 2]        带宽 (Mbit/s)[注 3]        线材长
(single ended)[注 4]        线材长LVD        线材长HVD        设备数[注 5]        电阻[Ω]        电压[V]
SCSI-1        Narrow SCSI        SCSI-1 (1986)        IDC50; Centronics C50        8        5 MHz        5 MB/s        40 Mbit/s        6 m        NA        25m        8        SE 90 ± 6 Ω [1]        5
Fast SCSI                SCSI-2 (1994)        IDC50; Centronics C50        8        10 MHz        10 MB/s        80 Mbit/s        1.5–3 m        NA        25m        8        SE 90 ± 6 Ω [1]        5
Fast-Wide SCSI                SCSI-2;
SCSI-3 SPI (1996)        2 x 50-pin (SCSI-2);
1 x 68-pin (SCSI-3)        16        10 MHz        20 MB/s        160 Mbit/s        1.5–3 m        NA        25m        16        SE 90 ± 6 Ω [1]        5
Ultra SCSI        Fast-20        SCSI-3 SPI        IDC50        8        20 MHz        20 MB/s        160 Mbit/s        1.5–3 m        NA        25m        8-4 (HVD:8)        SE 90 ± 6 Ω [1]        5
Ultra Wide SCSI                SCSI-3 SPI        68-pin        16        20 MHz        40 MB/s        320 Mbit/s        1.5–3 m        NA        25m        8-4 (HVD:16)        SE 90 ± 6 Ω [1]        5
Ultra2 SCSI        Fast-40        SCSI-3 SPI-2 (1997)        50-pin        8        40 MHz        40 MB/s        320 Mbit/s        NA        12m        25m        8        LVD 125 ± 10 Ω [1]
Ultra2 Wide SCSI                SCSI-3 SPI-2        68-pin; 80-pin (SCA/SCA-2)        16        40 MHz        80 MB/s        640 Mbit/s        NA        12m        25m        16        LVD 125 ± 10 Ω [1]
Ultra3 SCSI        Ultra-160; Fast-80 wide        SCSI-3 SPI-3 (1999)        68-pin; 80-pin (SCA/SCA-2)        16        40 MHz DDR        160 MB/s        1280 Mbit/s        NA        12m        NA        16        LVD 125 ± 10 Ω [1]
Ultra-320 SCSI        Ultra-4 SCSI or Fast-160 SCSI        SCSI-3(2002)        68-pin; 80-pin (SCA/SCA-2)        16        80 MHz DDR        320 MB/s        2560 Mbit/s        NA        12m        NA        16        LVD 125 ± 10 Ω [1]
Ultra-640 SCSI        Ultra-5;        SCSI-3(2003)        68-pin; 80-pin        16        160 MHz DDR        640 MB/s        5120 Mbit/s        NA        10m        NA        16        LVD 125 ± 10 Ω        LVD 1.2
SAS

2.5英寸及3.5英寸的SAS硬盘与一粒好时Kiss薄荷味巧克力的大小比较。
主条目:串列SCSI
SAS(Serial Attached SCSI,串列SCSI)是由并行SCSI物理存储接口演化而来,是由ANSI INCITS T10技术委员会开发的新的存储接口标准。与并行方式相比,串列方式提供更快速的通信传输速度以及更简易的配置。此外SAS支持与串列ATA设备兼容,且两者可以使用相类似的电缆。SATA的硬盘可接在SAS的控制器使用,但SAS硬盘并不能接在SATA的控制器使用。

SAS是点对点(point-to-point)连接,并允许多个端口集中于单个控制器上,可以创建在主板(mother board)也可以另外添加。该技术创建在强大的并行SCSI通信技术基础上。SAS是采用SATA兼容的电缆线采取点对点连接方式,从而在计算机系统中不需要创建菊花链(daisy-chaining)方式便可简单地实现线缆安装。

第一代SAS为数组中的每个驱动器提供3.0 Gbps(约3000 Mbps)的传输速率。
第二代SAS为数组中的每个驱动器提供6.0 Gbps(约6000 Mbps)的传输速率。
第三代SAS为数组中的每个驱动器提供12.0 Gbps(约12000 Mbps)的传输速率。
第四代SAS为数组中的每个驱动器提供 24.0 Gbps(24000 Mbps)的传输速率,相关标准制订于2017年。

网友:
已经淘汰了。

网友:
一些长年通电的设备若中途断电可能就寄了

网友:
在200X年时曾经买过一套希捷捷豹的SCSI万转硬盘,通过PCI转接卡用在家用PC上,噪音大得吓人,每次读盘就好像硬盘被刀子刮一样,温度还高,一摸上去就手烫伤。

网友:
SCSI硬盘最早是为服务器存储阵列设计的,工作噪音是很大,但相比服务器的N个风扇噪音,它又是不大的噪音。

网友A:
这个是好的产品,毕竟有些设备要改存储介质就要打修改系统可能出现更多问题,而硬盘又没有了替代品,这个使用固态硬盘对应相应的传输协议而不用改系统就能使设备继续运行是一个好的方案。类似sata要使用m2硬盘就没有转接方案,估计以后也有这种需求了

网友:
这是啥时候的资料?

网友:
现在我的抽屉里,还躺着一块73G的希捷15K7,是15000转硬盘末代产品了,算是当年的硬盘之王
这货的持续速度虽然比不上现在新的机械硬盘,但是因为磁盘盘片比较小,平均寻道时间和平均等待时间比一般的硬盘短很多,4K性能强,特别适用于IOPS很高的场合
当然了,在后来普及的SSD面前,就只剩一个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好的产品,毕竟有些设备要改存储介质就要打修改系统可能出现更多问题,而硬盘又没有了替代品,这个使 ...

我还有一个,里面是有一个IBM的硬盘,附带的是一个机箱,电源,控制器,一个是CD-ROM,另外其他的都是刻录机(但给我改装了)改为1:1刻录机,硬盘已拆除,没什么用!

网友:
坐等高手解答

网友:
我还有好几个SCSI盘

网友:
现在拿来防身挺好

网友B:
是为了老产品吧,现在服务器的用sas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为了老产品吧,现在服务器的用sas

沒磁鐵玩了!

网友C:
这个接口不好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接口不好找了

我還有一個IBM的,可惜我相信已經報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還有一個IBM的,可惜我相信已經報廢了!

是的,新电脑都用不上

网友(2024-04-16):
scsi硬盘功耗大不过比家用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