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上班太闲了,拆个闪迪SDCZ410/32GB u盘看看

楼主(2024-03-12):
中间那根是弯了还是就是那样子,不影响用。

网友:
那个脚崴了

网友:
那个脚残了

网友:
当2.0 还是可以用的

网友:
居然不是黑胶盘,

网友:
闪迪都用塑料壳子了,真是省

网友:
这应该是正品吧

网友:
中间的针摆正一下

网友:
像我有强迫症一定要把中间那个脚弄直。

网友:
有只脚断了

网友:
竟然还能用,难得啊。

网友:
那个脚已经弄弯啦!

网友:
闪迪的塑料壳子是个硬伤,薄薄的一层

网友(2025-04-12):
这个盘的速度还可以啊。

网友(2025-06-20):
做个还可以,换了还有得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