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垃圾站捡的电池包

楼主(2024-03-12):
晚上10点回家,路过垃圾站时看到地上立了个带线的黑长条,近了看见线头是XT60和T插座,这应该是个电池包,拿起来一看标签确实是个电池包,不知还有没有利用价值,不管有没有价值先带回去再说!
标签显示是36伏10.4A374.4W/时。一度以为是软包,拆开才知道是18650的3并10串。

这么算的话10.4/3=3.46666AH/节,哪个电池包会用这么大容量的18650,第一时间想到的是特斯拉的电池,最后分解后也证实确实是,只是是拆机电池。

电池包正面,有识别标签!防水贴红了,应该是碰到过水!

背面光板啥都没有!

掀开天灵盖,一张环氧板,打了点热熔胶,这能防水吗?

把环氧板扔掉,下面是保护板,这保护板挺别致,不知道有没有30A放电能力

拔出电池,不是软包,是18650电池组

完全把出来,是3并10串,一眼就能看到其中一节漏了!

就是这节,看起来漏了挺久了!

这包装很简陋啊,就一点亚合薄膜胶带缠两圈

量一下漏的电池组电压,3.5伏

正常电池组是4伏,有0.5伏压差

看看保护板,10s36伏,没有电流参数,侧面看是4MOS,一般这种都是1MOS管5A电流,那么应该是20A保护板

背面,不是BMS,没通讯能力,没啥用

分口的保护板,XT60的是充电,T头的是放电

测测电压0伏,其实也是3.5伏,照片上量错了

侧面看看漏液的电池,已经腐蚀到底部了

正面看看其实还行,估计只是安全阀开了,不知道还有没有容量,又怕充电再次漏弄坏充电器

一共30节电池,发现了一个细节,顶部都是打磨过的,但是底部却没有老焊点,符合这种特征的市面上只有一种电池,就是特斯拉拆机电池,全新电池容量应该是3600毫安,3并应该是10.8安时!

开始充放电测试电池,结果要等4小时才能出来。

最终电池容量普遍在2700左右前后相差50毫安,最大和最小相差100毫安左右。也就是剩余了设计容量的75%左右,达到了报废标准!
惊喜来了一半,捡到了电池组,但接近报废了,检漏失败了一半!

家里还有老五家和老兰家以前买的2000和2500毫安动力电池60多节,也不知道能用来干嘛,能用18650电池的也就三个强光手电,就这90节电池再次组装也组不了电动车电池包,除了内阻不同,容量也有差异,直接组起来怕是用不了多久就要坏菜!

其实近几天一直为家里的扫地机器人电池容量下降烦恼要不要换电池或者自己DIY,但手里的电池其实容量都不是很大,其次也懒的去换还能凑合,以前一次扫完还能有40%余电,现在要两次扫完,中间充电4小时。有了这些“报废”电池,有心情+空闲时就组一个扫地机电池吧,废物利用一下!

  • · wifi|主题: 39, 订阅: 11

网友:
这个应该是电动滑板车电池。楼主好运气

网友:
锂电池就这么一扔,环保呢

网友:
哎,算是真正的垃圾了

明白了,不都是捡漏

网友:
好奇这容量剩余这么多,年限是多久的?

网友:
喜得到36V保护板一块

网友:
能废物利用一下,也不错。

网友:
就保护板能用用了

网友:
懂的是个宝,不懂的是根草。

网友:
整体还行吧,反正是捡的,不亏。

网友:
这么多那得想想怎么给他利用起来

网友:
能用的有几节

网友:
算是真正的垃圾了

网友:
做个充电宝吧。。。

网友:
这下要愁这么多电池用哪里去了

网友:
每串配对组成一个电池组,再整个平衡充 这差不多能用了吧。 快报废了也就26毫欧的内阻 貌似不算大的样子。 上次在淘宝手电钻里拆出来的电芯个个都在一百多一充就满 一用就没

网友:
我爱的机器人电池也不行了,才二年不到

网友:
电池衰减的话,容量一致性不可能这么好吧,有没有可能是外面标签虚标容量

网友:
做个大充电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