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酸奶机却意外揭秘了PTC加热台

楼主(2024-03-12):
为了容易PCB表面元器件的拆焊,我想大家都会有这么一个PTC加热台,毕竟PCB基板就是一大号散热片,元件升温不快

我想大家与我一样,经常用它却不知道PTC本质是个什么,百度出来,无非就是陶瓷恒温加热,无明火,效率高
直到,拆了一个酸奶机,关键是好拆,才一览PTC真面目。下面,与大家分享一下惊讶

商品酸奶机,加热恒温在50度左右,没有探头传感器,没有单片机,只有高温绝缘胶布里面一片口香糖

把口香糖从高温胶带里,抽出来220伏特市电两极是不锈钢材质,中间夹着的应该就是陶瓷。这样看得更清楚,不锈钢莹莹散光

根据查询资料,这块发热陶瓷表面温度应该在50-70度范畴,通过酸奶机底部这个圆形散热片再均匀一些温度

挺神奇哦,通过这陶瓷通过压接交流电,就能发热,说明这陶瓷本身,还是良导体

END

网友A:
那么问题来了 恒温是怎么实现的呢, 楼主下面还有更新??

网友:
这种陶瓷片加热结构简单,还能恒温挺好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么问题来了 恒温是怎么实现的呢, 楼主下面还有更新??

元件自身特性,PTC就是正温度系数热敏电阻,正是相对于常用于感温的NTC热敏电阻的负系数而言,PTC是温度越高电阻越大,功率越低,所以电阻涨到不涨(外部限温)的时候功率就趋于不变了,没有限温的时候功率会自动掉下来,电阻恢复又加热上去,如此反复

可以定制不同功率、不同温度上限的PTC,酸奶机这种只能4/50度,功率一般是15-20W

低热使用没问题,高热使用的话,根据我以前的经验,300多W经常到200度这种,长期下来功率会衰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元件自身特性,PTC就是正温度系数热敏电阻,正是相对于常用于感温的NTC热敏电阻的负系数而言,PTC是温度越 ...

专业啊,坛里藏龙卧虎啊...

----------------------------

网友:
第一次见这玩意儿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元件自身特性,PTC就是正温度系数热敏电阻,正是相对于常用于感温的NTC热敏电阻的负系数而言,PTC是温度越 ...

大佬牛笔,一直想买个ptc加热台,有种简单便宜的就是一个小板子,没啥外围元件,也说是恒温的。还以为是啥极度精简版没敢下手。原来是我读书少看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佬牛笔,一直想买个ptc加热台,有种简单便宜的就是一个小板子,没啥外围元件,也说是恒温的。还以为是 ...

这位大佬的回复是正解,你就放心买吧!看我早就从拼多多入手了,不到10元
PTC(Positive Temperature Coefficient,本意就是正温度系数)这种材料和技术的发展是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期间就出现了

1950年代初期,美国通用电气公司的研究人员首先发现了BaTiO3陶瓷材料具有PTC效应。随后,经过数十年的研究和发展,不同企业和研究者不断改进和完善PTC陶瓷发热元件的性能,并将其应用到各种加热器产品中来

2000年代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这项技术也传进我国,今天,达到了喜闻乐见的白菜价格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元件自身特性,PTC就是正温度系数热敏电阻,正是相对于常用于感温的NTC热敏电阻的负系数而言,PTC是温度越 ...

又涨芝士了

网友:
学习了,偶尔用用还是挺好的

网友:
插蚊香片的电蚊香也是这原理,而且比酸奶机还好找

网友:
呃,pdd买的10元以内的一块板子,温度可不止70度。。。咋做到的呢?

网友:
PTC陶瓷发热元件不是良导体,而是一种具有温度敏感性的半导体,当超过一定的温度(居里温度)时,它的电阻值会随着温度的升高而呈阶跃性的增高。

网友C:
这个为什么能够始终保持一定温度,没看明白是什么原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么问题来了 恒温是怎么实现的呢, 楼主下面还有更新??

PTC就是自恒温元件,厂家出的有不同温度的PTC加热块,通电就是最大功率加热,达到出厂温度值,就会阻值变大减小电流,来达到恒温

网友:
确实比较简单好用。

网友:
PTC学到了,这个挺好的,简单

网友:
这种器件用在恒温场合是最适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为什么能够始终保持一定温度,没看明白是什么原理

温度升高电阻变大功率降低,到一定程度发出来的热等于散掉的热就恒温了

网友:
以前就知道了,还有一些保温饭盒也是PTC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