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电池激活板子各位手上有几块?哪种板子支持较多不同型号红米手机?

楼主(2024-03-12):
要求至少支持BN51、BP41电池,
最好也支持BN43和BN41电池,

买哪种电池激活板子比较好呢?

网友A:
这是专业维修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专业维修工具

是的,哪种激活板支持BP41和BN51电池呢?

网友B:
这东西有用吗?就是一个带电压电流表的充电板吧?
电池用久了,内部活性物质损耗殆尽,容量下降是不可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东西有用吗?就是一个带电压电流表的充电板吧?
电池用久了,内部活性物质损耗殆尽,容量下降是不可逆的 ...

主要用处是电池座,
用表笔按着电池电极好几分钟太累了

网友C:
我去
这个支持这么多型号的电池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去
这个支持这么多型号的电池啊

电池型号太多,电池座多未必支持你要修的手机电池啊

网友D:
我都是拿着表笔用直流电源怼几分钟就行了

网友:
专业工具测量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都是拿着表笔用直流电源怼几分钟就行了

拿表笔怼方便,但是坚持4、5分钟手太累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拿表笔怼方便,但是坚持4、5分钟手太累了

鳄鱼夹包一半绝缘,夹两边也可以呀?正负都是在两头

楼主:
引用 网友D:
鳄鱼夹包一半绝缘,夹两边也可以呀?正负都是在两头

金属触片那么小,鳄鱼夹太大,很难夹这么小的触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