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请教RC延时触发电路

楼主(2024-03-12):
RC延时原理知道 ,但是想应用就算是有点蹩不开劲了,就不知道怎么放这电阻和电容啊。

一个低电平触发电路,引脚平时高电平,按下按键和gnd相连就触发,现在想通过rc延时,让按键按下去延时几秒再触发,
RC电路能实现吗,求大神解惑

网友A:
1、有专用的延时芯片

2、用555定时器,这个网上到处都是例子,不做赘述
3、自己搭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有专用的延时芯片

这种我肯定都知道啊,我就是想用最简单的方式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我肯定都知道啊,我就是想用最简单的方式啊

最简单 555定时器 阻容加1个ne555 搞定。

网友:
表示用过这种电路,成本低,但问题是廷时精度差。电路也很简单,就一个上拉接电阻,然后电容,然后过一个下拉到按键到地(下拉电阻用的比上拉小)

网友:
想要简单可以通过按键开启一个定时器(定多长时间自己设置),到时间后在开始相应的操作(比如点亮灯)

网友:
如果只是想学习一下RC电路可以看下单片机的复位电路.

网友B:
RC有延时几秒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RC有延时几秒的???

几十小时都行 只要电容电阻够大 就行,几十小时都行 只要电容电阻够大 就行,几十小时都行 只要电容电阻够大 就行,

网友C:
这个电路需要一直按着按键,不知道楼主是不是这样的要求,我感觉他需要的是按一下就松开,然后过一段时间触发。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路需要一直按着按键,不知道楼主是不是这样的要求,我感觉他需要的是按一下就松开,然后过一段时间 ...

不是 我是想要按下去等待几秒才触发,松开就断开了 就是每次按都得等一点时间再触发

网友D:
如果开关是自复位式的,只用RC不好办到,如果是自锁式开关用6楼的可以。

最好说一下你的具体应用场景。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开关是自复位式的,只用RC不好办到,如果是自锁式开关用6楼的可以。

最好说一下你的具体应用场景。 ...

确实是自复位的,就是有时候会误触,寻思加个延时方案 因为是锂电池供电,所以不想加拖累功耗的芯片了,就想着简单的rc能不能实现,听你这么说  应该是我想的简单了

网友:
搞个8脚单片机,想怎么延时就怎么延时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是自复位的,就是有时候会误触,寻思加个延时方案 因为是锂电池供电,所以不想加拖累功耗的芯片了, ...

如果只是为了消抖动,1、换个好开关,2、按你的图,接一个0.01-0.1UF的电容到地。试试吧,应该有点效果。

网友:
至少加个三极管或者Mos管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 我是想要按下去等待几秒才触发,松开就断开了 就是每次按都得等一点时间再触发 ...

那就加大电容 单片机使用ADC检测触发

网友E:
应该是这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应该是这样吧。

对 我后来也想应该是这样 但是我不会用软件仿真,实物还没试,好像这样的 有点原理 是不是电容得大点 电阻也得大点 才能延时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