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体重秤太费电了,怎么回事啊?

楼主(2024-03-12):
我的电子体重秤太费电了,四节电池,无论是用碱性还是用充电电池,每天测量一次,一个星期就没电。这是什么原因啊?哪里漏电啊?怎么修理?友友们教给我

有蓝牙功能,但是从来没有好用过,按配对按钮,有两个圈就一直转,一会就停了,手机也搜索不到。

蓝牙无所谓,就是费电怎么维修啊?

楼主:
后续听取了友友们的建议:

1,串接了万用表测试电流:16.5ma,待机时候也是这个电流,四节7号电池,800×4÷16.5=193个小时,193÷24=8天,和实际是一样的,一个星期就没有电了。

2,拆掉了蓝牙模块,电流依然是16.5ma,也搞不清楚怎么回事了

3,安装了一个开关,用热熔胶粘到上面,这回好了,每次量体重时,都不用手,用脚左右一扒拉就可以了

网友A:
把蓝牙小板拆掉么

网友:
先串个电流表测一下工作状态,待机 关机状态的工作电流,看看那种情况在大量消耗电池,再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处理

网友B:
有电容漏电了吧

网友:
最简单就是在电源上加个物理开关,想测量时候就打开,平时关闭

网友C:
所谓的体脂称,查耗电要先断开蓝牙,这个模块是可以拆下来的。

网友:
这种费电的话 得慢慢的用万用表 主要测点容
如果不是电容的问题就更难修了
加开关更靠谱

网友D:
直接拆蓝牙,然后测量电容,还要保持环境干燥防潮。

网友E:
蓝牙版断开电源脚再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电容漏电了吧

蓝牙一直开着,不想耗电都难。蓝牙一直开着,不想耗电都难。蓝牙一直开着,不想耗电都难。

网友:
这种软故障的维修很麻烦,因为你无从下手,不知道是哪个在漏电。
解决办法也有,但是不知道你是否有相应的工具,用松香雾化笔倒满整个线路板,看看哪个地方的原件先融化,就是哪个原件坏掉了,大概率是某个独石电容对地漏电引起。

网友F:
太费电了

什么牌子的

网友:
我的体重秤也是耗电很厉害,现在是添加了一个物理开关凑合着使用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蓝牙小板拆掉么

哪个是蓝牙小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所谓的体脂称,查耗电要先断开蓝牙,这个模块是可以拆下来的。

哪个是蓝牙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接拆蓝牙,然后测量电容,还要保持环境干燥防潮。

哪个是蓝牙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太费电了

什么牌子的

乐心体重秤,型号A3

楼主:
引用 网友E:
蓝牙版断开电源脚再试试

哪个芯片是蓝牙?

网友:
有可能贴片电容漏电

网友:
外接的小板可能就是蓝牙,拆了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