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晖远程挂载到本地磁盘,NAS会一直读写硬盘么,会不会比较废硬盘?

楼主(2024-03-12):
主要是为了挂载到本地后用Everything搜索查找文件方便,群晖的搜索太烂,文件多找起来费劲。
如果挂载后放哪不打开编辑文件的时候,NAS还会读写硬盘不?还能不能休眠?挂载对NAS硬盘有啥影响不

网友:
win nas这样挂载时可以休眠的,只要你的软件不去自动索引就行,至于群晖,你先确认挂载前能不能休眠,下载软件,很多套件都会导致无法休眠,无论黑白

网友:
没啥影响
一般没有程序读取或者写入的话到了时间会自动休眠

网友A:
everything 能搜网络驱动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everything 能搜网络驱动盘了?

挂载到本地,直接搜,非常方便

网友:
引用 楼主:
挂载到本地,直接搜,非常方便

7.99EB=7.99*1024PB=7.99*1024*1024T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