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联想U盘针脚断了

楼主(2024-03-12):
这U盘也用了几年了,今天直接拔了出来发现里面有个针脚断了,有什么方法可以飞线连上么?
貌似现在不连也还能用……

网友:
一般人没那技术,里面那排是USB3,没有也不影响,无非是只能用USB2.0而已...

网友:
U盘多大?

当2.0用吧

网友:
这个是USB3.0的触点
不用的话就成了2.0

网友:
有同样的卡针就可以置换

网友:
64G以内的,就这么用吧,要是比这容量大,就更换整个USB3.0的头子

网友:
当USB2用吧

网友:
噢 以后读写就慢点吧

网友:
我这样修的,可以看看这贴子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71094-1-1.html

网友:
买个3.0的头换上

网友:
买个3.0的usb头换一下也行

网友:
pdd买几个USB3.0

网友:
中间那根是地线,可以用烙铁先加热断脚那一针,锡熔后再加热一段时间,固定引脚的胶框也有点熔的痕迹时,用镊子将断脚抽出来,然后再以法炮制将中间那根针取下换到断的那边就行了,我有个闪迪的盘就是这么修好的。

网友:
最里面一排是3.0的针脚,断了也能用,无非就是无法进入3.0模式了

网友:
换个头子不行么?

网友:
买个USB头换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