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安卓手机是否支持电池容量校准?

楼主(2024-03-12):
如果不校准,手机对电量的估算不准确,会突然掉电,也容易饿死电池

笔记本电脑是有电池校准功能的,
手机的电池管理是否也有类似功能呢?

如何对安卓手机的电池进行校准呢?

楼主:
安卓手机进了工程模式,里面有电池测试选项,
但为何只是简单显示剩余电量,没有剩余电量校准相关的按钮呢

网友A:
安卓手机进入工程模式,的确能进行简单的电池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安卓手机进入工程模式,的确能进行简单的电池测试。

只有显示功能,没测试功能啊
测试是满电后,做一次放电,校准电池容量显示啊

网友B:
保护板不带库仑计,有多少电全靠系统看电压自己猜,电池老化后明明上一秒还有20%电量,下一秒就成5%要关机了!所以会出现换完电池立马就满血复活的桥段!至于容量估算,系统本就有能耗管理,用掉多少电能再结合剩余百分比就能大致估算容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保护板不带库仑计,有多少电全靠系统看电压自己猜,电池老化后明明上一秒还有20%电量,下一秒就成5%要关机 ...

有多少电全靠系统看电压自己猜,
如果猜的不准,是否有办法认为调节参数?

比如设置电量到25%就自动关机,不要继续开着把电池耗到饿死

网友:
现在手机一天一充,用了一年还没出保电池就只剩60%容量了,厂家给你看电池损耗是嫌售后不够忙吗,当然要藏着掖着怕你去免费换电池啊

网友:
有多少电全靠系统看电压自己猜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多少电全靠系统看电压自己猜,
如果猜的不准,是否有办法认为调节参数?

主芯片有库仑计功能的,突然关机是因为电池内阻比较大,手机信号差,突然需要大电流带不起导致的断电,关机后是能开机的,而且电量还在,这种情况只能换电池,说明电池老化内阻增大了。

网友:
有时间也试一试这个功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多少电全靠系统看电压自己猜,
如果猜的不准,是否有办法认为调节参数?

毕竟设备开着是服务于人的,还剩着25%的电就要关机,那么为什么80%电量的时候不关机,等要用时再开呢?
所以这种小小众的需求开发者基本不会考虑的,除非私人定制!

网友:
有的有这个功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多少电全靠系统看电压自己猜,
如果猜的不准,是否有办法认为调节参数?

手机不会把电池榨干饿死的,有保护板的,长久没电了放着,电池自放电会出现休眠,就是俗称的饿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