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问个问题,为什么仪表厂商不愿公布校准手册?

楼主(2024-03-12):
全部国产,部分台系,日系也是不公布校准手册的,要个校准手册跟要他命似的。不知厂商是基于什么考虑?是怕把1千伏校成1伏出人命?还是怕被逆向?问题中低端表有啥技术含量呢,福禄克不怕被逆向?有专业人士能否解答一下

网友:
厂商自己的东西自己做主

网友:
厂家做表不是给你玩的

网友:
鱼与熊掌不可兼得,国产厂商基本上售后服务那么好,而且是免费的,如果公布了校准手册,怕是能把自己搞破产,福禄克,日置的售后校准收费价格可不便宜呢,安捷伦那种国内基本没有销量的国内也没有校准手册,只有外网有校准手册,再说了,福禄克的国内官网也没有中文校准手册啊,也只有外网有,

网友:
不过国内的台式万用表也没有公布校准手册就真的说不过去了,普源,同惠什么的都不公布,不过我还是真心希望国内厂商不要公布校准手册,能免费校准永远比知道怎么校准好,不过优利德的表基本上都能找到校准方法了,再说一句,福禄克的校准基本上对一般人来说就是没用,全档位校准根本不可能每个档位每个量程做到精准的,总有个别档位有偏差,

网友A:
个人校准的话起码要有准确的源,光是价格直接劝退一大波,关键万用表一般一年一校,校准花一天的话,那个源364天都在吃灰,要想准确,还不如掏钱去校准,虽然单次价格高,估计算下来应该还是便宜的,最关键的是源也是有效期的,源也是要校准的。不过好点的表,我们公司的表基本每年送计量都是可以过的,自己买好点用的话,只要没坏,就默认是没超差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个人校准的话起码要有准确的源,光是价格直接劝退一大波,关键万用表一般一年一校,校准花一天的话,那个源 ...

质量还可以的表,基本上也不需要频繁校准。有的甚至十几年精度都保持很好。大部分人校准基本上就是玩和强迫症

网友:
引用 网友B:
质量还可以的表,基本上也不需要频繁校准。有的甚至十几年精度都保持很好。大部分人校准基本上就是玩和强 ...

我们那的15b就是每年校准都能过,只要不违规使用,基本没啥问题,有些表都10年了,计量没啥问题,反而就是违规操作的,电流测电压,整个表都坏,啥保护都没用

网友:
其实放校准手册还不如放电路图,起码有时候的有问题还能搞搞,自己换好点的元件,没图就是弄起来太折腾

网友:
自己按校准手册去校表,万一没有准确怎么办,还不得找厂家啊,所以干脆不公布手册,普通用户只要知道用就可以了

网友:
因为大部份校准的不专业,专业的只是一小小部份,厂商觉得没必要,如果个人 弄得不好还要找厂商一大堆破事  是吃力不讨好的事情 。

网友C:
胜利的信号发生器说明书是有校准方法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胜利的信号发生器说明书是有校准方法的

是胜利的VC78吗?听说校准有点麻烦

网友:
其实给了校准手册,对于业余玩家来讲,意义不是非常的大。比如F289, 校准手册网上一搜就有,服务手册里面连电路图都给了,但是一般人根本没法校准这个万用表,对于万用表的连接和校准源都有要求,又不能单独校准某一个档位。真想校准要么找第三方付费,要么发北京鉴定。。。。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
fluke公布自己万用表校准手册主要是因为他自己要销售校准设备,部分万用表也用fluke的校准设备。没专用设备就不好校准了,15B、17B带电位器的除外。

网友:
厂家为了不让大家耗费时间

网友:
公布了校准方法,厂家怕有人瞎校准导致返厂, 麻烦一大堆. 另外一般人也没条件校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胜利的VC78吗?听说校准有点麻烦

是vc79a. 和vc11+
胜利这类仪表基本都公开校准方法了

网友:
我见过北京大华稳压电源有校准手册,很详细的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