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优利德UT256 叉型电流表 改255A量程

楼主(2024-03-12):
外观和其他钳形表差不多

这个表只有三种模式,一个量程0-60A一位小数
可以测直流电流,交流电流和NCV

交流电流带真有效值

电池用的两节五号电池

拆机以后一眼DTM0660
其他设计和优利德钳形表差不多

存储器24C02,可以直接改

五个孔是存储器刷写孔,缺口处开始对应的是45678

这个表不需要任何操作,这样插入线

CH341是这样的,在24T的45678
白色4,灰色5,红色6,蓝色7,绿色8

读出数据后,这个3D(61)就是超量程报警
最大可以改成FF(255A)

修改后超过61A不会报警了,也不影响小数点正常显示
不过这个量程这种表小数点根本用不上

网友:
这是个高端操作

网友:
这种表还挺少见

网友:
这事一般人干不了

网友A:
这没有必要吧,能过255A的电缆这表插不进去.

网友:
真有效值的,不错。

网友:
专用的仪器,带出门还要配个普通万用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没有必要吧,能过255A的电缆这表插不进去.

把电缆锤扁再塞进去

网友:
牛屎不圆不方

和xp开机画面一样

网友:
还不错,测个电流挺方便

网友:
没见过这种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没有必要吧,能过255A的电缆这表插不进去.

确实,最大只能插16平方的,但是改大了又没有影响

网友B:
好表,不知道直流电流精度如何

网友:
还没见过这种表

网友C:
请问跟钳形表有什么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表,不知道直流电流精度如何

和210E比起来差远了,直流超过15A小数点就不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跟钳形表有什么不同?

精度差一点,但是使用起来特别方便,不需要夹那个钳头了,狭小空间特别好操作

网友:
不知道工艺改进了没有,前面公司买了几个UT256B壳子全坏了,新疆太冷了,零下30度下用几次竟然塑料到处裂开了。

网友:
杈形钳形表,第∽次见,用着倒是方便。

网友:
这种表用时还是很方便,不知精度怎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