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充电器如何诱骗20V电压

楼主(2024-03-12):
手里有两个大功率的华为充电器,一个是A口的,功率100W,一个是A+C口,功率88W,使用诱骗线可以把88W充电器诱骗出20V,但是电流只有1A,同一条线,插到100W电脑充电器C口,就能输出20V足功率,上这是怎么回事?100W的A口充电器如何诱骗?

这个白色100W是A口的

网友A:
A+C口的那个充电器,A口没有那么大功率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A+C口的那个充电器,A口没有那么大功率吧?

英雄所见略同...

-----------------

网友:
充手机  差不多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A+C口的那个充电器,A口没有那么大功率吧?

我用的C口的诱骗线,输出电流只有1A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用的C口的诱骗线,输出电流只有1A

一般的诱骗器对协议有要求的,基本都是通用协议,一般不支持华为的协议,华为的充电器全功率只支持自己的协议

你的问题就是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的诱骗器对协议有要求的,基本都是通用协议,一般不支持华为的协议,华为的充电器全功率只支持自己的 ...

有没有华为协议专用的诱骗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没有华为协议专用的诱骗器?

专利费,估计难,你这还有20v,苹果插华为,直接无法充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A+C口的那个充电器,A口没有那么大功率吧?

华为88W ,AC口功率一样的,20V4.4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