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买的鑫工t48编程器了想救活一个手机

楼主(2024-03-12):
以前早就打算买的编程器,无奈价格太高,望而却步,后来发现了鑫工t48价格还可以接受,就入手了一个,座子贵吧我们DIY,有个佳域手机一直收藏着,无奈刷机过程中,usb意外断开导致砖了,mtk的刷机软件都不认了,现在有了编程器了想救活下,是不是用编程器刷bootloader引导文件,就可以再刷机了?

网友A:
看上去很厉害的样子,拆开看看里面啥结构?

网友B:
据说这设备也是用的stm32的单片机

网友C:
说吧,你旧手机里面是不是有一部你女神的写真?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说吧,你旧手机里面是不是有一部你女神的写真?

刷了机,什么女神都没了。。应该要把内存芯片焊下来,再读出来。

网友:
看着编程器的功能挺强大的。

网友:
欧文买了好几个月了   还买了个emmc的座子

网友D:
嘻唰唰嘻唰唰或许就把女神刷回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嘻唰唰嘻唰唰或许就把女神刷回来了。

不能没有女神,要让她存在那个我的手机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据说这设备也是用的stm32的单片机

这个价位不太可能用 上 带 USB_HS 的STM32.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上去很厉害的样子,拆开看看里面啥结构?

这种保修贴不好弄下来,弄了就还原不了了,为了保修还是忍忍吧,如果想看内部,有比这个更高级点的拆机图,可以看下
http://forums.xgecu.com/viewthread.php?tid=418&extra=page%3D1
T56比这个高级点

网友E:
哪个佳宇?我也有一个mt6575还是啥嗯

网友F:
居然还有佳域,我的屏幕失灵都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居然还有佳域,我的屏幕失灵都扔了

留作纪念,毕竟是自己的第一台安卓手机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哪个佳宇?我也有一个mt6575还是啥嗯

logo是那个小树苗的佳域,刷砖了也没扔

网友F:
引用 楼主:
留作纪念,毕竟是自己的第一台安卓手机

居然还在

楼主:
引用 网友F:
居然还在

都是佳域的粉丝,可惜佳域倒下了

网友G:
编程器啥价格?

楼主:
引用 网友G:
编程器啥价格?

某宝299,座子180,我买的isp小板加适配座子可以diy。

楼主:
引用 网友G:
编程器啥价格?

闲鱼也有全新的,价格优惠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