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想拆开却无从下手

楼主(2024-03-12):
这个手机充电头莫名其妙的就无输出电压了,好奇心驱使想拆开看看究竟是什么毛病,可翻来覆去就是找不到下手的地方。任凭怎样敲、打、撬、烫,它就是纹丝不动,即使外壳撬坏了它自岿然不动,还差点让老子的手挂彩,真是宁死不屈的硬汉。这便使我想起了许多谍战剧中,我英勇的地下党被军统特务抓获后严刑拷打却始终不吐露一个字的镜头。恨恨地对这个充电头默默地说:你真狠!冷不丁撇见了一旁的锤子,一阵冲动差点一锤子让它上了西天(这跟剧中的军统特务恼羞成怒杀害英雄是不是有一比啊)。尊敬的厂商老总啊,你这不是难为一个电子爱好者一颗喜欢探秘电子器件的好奇心嘛,你得改!

各位看官,您是不是也遇到过这种尴尬和无奈?您是如何挑战它的?

网友A:
我没遇到这么难拆的。看我的贴子: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41391-1-1.html

网友:
用刀切一圈。。。

网友:
从USB口那头开壳容易一点吧。

网友:
超声波焊接的,用木工夹子或台钳,暴力夹它

网友:
我是用台钳慢慢挤压,当有某个地方漏出一点缝隙后慢慢撬,用锤子砸容易震坏里面的开关变压器。

网友:
用手锯慢慢锯开

网友:
充电器包毛巾锤子对角砸几下,慢慢增加力度,四个角每个角砸几次,直到缝隙裂开!

网友:
可以考虑备一个小台钳了。

网友:
这样拆不对头,一怒之下暴力出奇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没遇到这么难拆的。看我的贴子: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41391-1-1.html

你这工艺和苹果没有可比性

网友:
外壳算是废了,不好修整

网友:
这是让你换新的  不让你修理

网友:
我都是用毛巾包住,然后台钳尝试大力夹紧,直到出现裂缝,然后顺裂缝撬开

网友:
看样子像原装的,如果是原装的,不要想着正常拆开,用锯,锯吧,以前拆过一个

网友:
都这样了,就差一锤子!!

网友:
钢锯或小切割机,果子的小头皮实,毁灭性操作就用大锤

网友:
我觉得应该上锯子。

网友:
看着就蛋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