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拆解非接触手掌识别模块PAM220

楼主(2024-03-12):
比较少见,打开内部大家瞧瞧

话不多说 直接上图吧

参数网上也能查得到

卸下来主板,看到传感器了,带镜头

卸掉镜头,看到传感器

红外补光灯一圈,亮度应该不低

功率不低,还有四颗电容坐镇

结束。

网友:
就是摄像头吧,核心应该是软件识别

网友:
谢谢分享,没见过的东西不少呀。

网友:
应该就是个摄像头模块,识别的交给软件。

网友:
指纹识别,人脸识别,今天还是头一次看到手掌识别

网友:
感觉就是摄像头拍下手掌掌纹,然后软件自动搜索数据库查找匹配

网友(2024-04-16):
应该是车上用的吧

网友:
谢谢分享~长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