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请教:继电器控制导电硅胶点击手机屏幕的电路

楼主(2024-03-12):
网购有通过贴合在屏幕上的导电硅胶自动点击手机屏幕的,单卖的导电硅胶都只接了一根引线。
现在想通过控制继电器的开关开控制导电硅胶点击屏幕,具体电路怎么接?谢谢
目前是继电器一端接导电硅胶,一端接地(手机后背面的大锡箔纸),电动继电器没有反应。

网友A:
能不能带个图,老实说不知道描述的啥...

网友B:
不要接手机背面作为地,应该接电池的负极。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带个图,老实说不知道描述的啥...

直播自动点赞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播自动点赞系统。。。

不是
另有他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要接手机背面作为地,应该接电池的负极。

导电硅胶接继电器负极?

网友D:
弄个电脑,装个scrcpy加个按键精灵就能搞的事,何必搞这种机械结构

网友:
看描述好像是硅胶直接沾在屏幕上,利用继电器触点和背面导通,但是没有作用

网友E:
adb tap命令就能解决的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弄个电脑,装个scrcpy加个按键精灵就能搞的事,何必搞这种机械结构

不能在被操控的手机上安装自动点击 远程控制软件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adb tap命令就能解决的事.

必须不通过被控手机的系统,纯物理外挂

网友:
直接上pdd买自动手机点击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要接手机背面作为地,应该接电池的负极。

你好,能说具体点吗?
我现在是继电器主板接5v电源正负极,手机充电口并联到电源正负极,继电器com口接电源负极,另一个on口接手机屏幕导电硅胶,但是通过控制继电器的开关无法实现点击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