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光手电是否L2明显比T6亮很多,各位用的哪种强光手电?

楼主(2024-03-12):
以前买过几个T6手电,开始用也凑合,
直到买了L2才发现T6暗了很多,于是就一直用L2了,

是否有比L2更靠谱的强光手电呢?
各位平时出行一般带哪种手电呢

网友A:
有个手电论坛你去看看,你所有手电加一块不购买一个的

网友B:
XML2是封装的一种,T6是其下面一种亮度,XML封装下面也有T6,1A电流下分别为438和388流明。
你是不是搞错了题干。。。

网友:
手电厂商是黔驴技穷没什么卖点了才整天卷亮度,普通用户亮度够用就行

网友C:
十年前买的C8二代t6灯珠1000流明左右。那时候觉得很亮。现在在抖音经常刷到几千流明上万流明的手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个手电论坛你去看看,你所有手电加一块不购买一个的

你说的手电多少钱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十年前买的C8二代t6灯珠1000流明左右。那时候觉得很亮。现在在抖音经常刷到几千流明上万流明的手电 ...

上万流明手电多少钱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XML2是封装的一种,T6是其下面一种亮度,XML封装下面也有T6,1A电流下分别为438和388流明。
你是不是搞错了 ...

同样的电池,为何在L2手电发光亮度更高呢?

网友D:
所以用同样的电池,L2应该比T6亮度更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同样的电池,为何在L2手电发光亮度更高呢?

https://tieba.baidu.com/p/3182038988
这里有XM-L和XM-L2封装的区别,这是封装形式。
根据同样电流下的亮度,区分很多型号,一般情况,亮度由低到高分别是Q4,Q5,R2,R3,R4,R5,T6,U2,V5.
目前不知道你两种灯珠是否都是T6等级?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十年前买的C8二代t6灯珠1000流明左右。那时候觉得很亮。现在在抖音经常刷到几千流明上万流明的手电 ...

手电能有1万流明??

网友:
你说的手电贵吗?

网友:
T6最有性价比,9快左右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手电能有1万流明??

早就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所以用同样的电池,L2应该比T6亮度更高。

L2怎么不在图里?

网友:
T6 后面 L2-U2 就是一般说的 L2

网友:
sst40,2000流明

网友:
引用 网友E:
手电能有1万流明??

只要胆子大,亩产万斤不是梦

网友:
不同灯珠的光效不同,差距非常大的,厂家出厂有测试,按光效对灯珠进行分档,其实都是一个生产线下来的,然后你比较亮度必须是同等电流大小,两个不同的电筒没有直接可比性

网友:
Cree公司的XM-L灯珠现在一共有3代,第一代最著名的分类是T6。第二代是XM-L2,最著名的分类是U2。当然二代也有T6,T6更侧重显指,U2更侧重光效。
现阶段手电玩家水平整体下降了,因为以前老玩家现在玩厌的离开,赚钱的赚钱去了。年轻人不懂太多就只知道亮就好,很少人在乎显指了。但是话说回来,放到野外,光通量确实是最重要的,显指第二还排不到。目前比较流行SST-40,光通量更大,显指有所下降但是不太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