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久顺JH5588;要帮忙换个电池,1.2V镍铬电池就难搞了,放弃~

楼主(2024-03-12):
要帮忙,陶瓷刀,外壳不是太烂,内在就太烂了~

网友:
便宜好用就行,换个电池也没多少成本

网友:
镍氢也可以啊!坛子里谁不是几十节库存啊

网友:
看着像是阻容降压的。

网友:
如果买新电池,还不如直接换新

网友A:
如果是我,我会换两个从细雨阳光那里1.5元一节的3.2V铁锂电池,应该比这两节镍铬电池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我,我会换两个从细雨阳光那里1.5元一节的3.2V铁锂电池,应该比这两节镍铬电池耐用。 ...

充电是个问题。上18650?用4056板?

网友:
这个有换的价值吗?,,陶瓷刀头没用了吧,,

网友:
万能宝镍镉镍氢大把的卖啊。。。

网友:
我有个外观差不多的,可以换电池的,老是想拆开,找不到从哪里下手。

网友:
换成锂电池,把电路板和尾插改一下,用USB线充电。

网友:
还不如10多块整个全新的光头神器,换个好一点的锂电池

网友:
和飞科有点相同也是两节电池,电机可能是一样的,下部也打算改成锂电的

网友:
电路板拆掉,换新电池和充电板!

网友:
引用 楼主:
充电是个问题。上18650?用4056板?

一般镍氢充电电压在1.8V左右,2节3.6V刚好在铁锂最高电压周围,充不死铁锂。然后用的时候悠着点,发现降速了就赶紧充电,这样饿不死铁锂,所以把铁锂直接就可以了。
主要问题还是放电C数的问题,他那铁锂是给ETC用的,功率稍大就受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充电是个问题。上18650?用4056板?

铁锂充电用比4056贵一点的tp5000,我改的时候仍然串了个4007贴片,原机2.4V的马达,3.2还是高了一点

网友:
不值得折腾了

网友:
上次帮人换过飞利浦,单节1.2V镍氢,让他淘宝下单电池带过来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我,我会换两个从细雨阳光那里1.5元一节的3.2V铁锂电池,应该比这两节镍铬电池耐用。 ...

这种好像两节镍铬电池是并联的,不太好改锂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好像两节镍铬电池是并联的,不太好改锂电

2节镍铬并联?我感觉是串联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