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3296多圈精密电位器焊个把,焊个旋钮

楼主(2024-03-12):
1,砂纸打磨,,,

2,用助焊剂,226
559都可以,
3,搞个小铜皮,千万不要大,

4,两部分都先上锡,在对准加热,铜皮插入一字螺丝口。

用M3螺丝帽,压花的,嵌入的,加AB胶,粘上,,或者焊上

网友:
还能这样玩

网友:
有带小手柄的这种可调电阻

网友A:
可能图片看不清,2.5铜线,对焊上,趁热线皮套回去,把电位器那个螺丝套上,上面剪齐

网友:
高手,改时间也试试

楼主:
用M3螺丝帽,压花的,嵌入的,加AB胶,粘上,,或者焊上

网友B:
这东西不耐热吧?万一塑料化了就废了。

网友:
我之前是焊铜线,直到后来我发现有这个的电位器帽卖

网友:
搞个合适的塑料管套上去,比焊接更简单安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东西不耐热吧?万一塑料化了就废了。

非常耐热,焊了好几下,还能旋转,还能变阻

网友:
我是用水笔的杆子,切一段直接可以套上很稳,不会松松垮垮

网友:
有合适的帽最好

网友C:
把可调电阻当电位器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可调电阻当电位器用?

这就是多圈可调电位器啊,调压模块里面都有,只是调整螺丝太短了,要用一字螺丝刀调节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可能图片看不清,2.5铜线,对焊上,趁热线皮套回去,把电位器那个螺丝套上,上面剪齐 ...

塑料套的部份有点短,会不会容易掉

网友:
这都可以   厉害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塑料套的部份有点短,会不会容易掉

铜线和电位器那个螺丝是焊上的,套那个线皮就是好看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铜线和电位器那个螺丝是焊上的,套那个线皮就是好看点

这就还可以。单独买加长手柄电位器太贵,划不来

网友:
思路不错,改得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图片看不清,2.5铜线,对焊上,趁热线皮套回去,把电位器那个螺丝套上,上面剪齐 ...

这个方法好。不过按这个方法用胶粘应该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