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一个跑路的翻译机 怎么废物利用?

楼主(2024-03-12):
小米生态的魔芋翻译机

拆机图见拆解报告:魔芋AI翻译机 - 我爱音频网 (52audio.com)
商家跑路了,现在没有办法初始化了
esp32的主控
想给他配网,然后用小爱同学听东西
进入配网模式,用airkiss配网
翻译机可以提示进入配网模式
airkiss提示配网成功 ip地址也获得了
但是翻译机还是提示没有联网,不知道他是不是没有链接到官网服务器所有说没配网成功

后面还能怎么玩呢?

网友A:
估计是服务器到期了,除非更改固件

网友:
自己开发软件

网友:
这是要连服务器的

网友B:
可以做ESP32开发板,mp3播放、或蓝牙音箱、或…………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服务器到期了,除非更改固件

是不是只能从spi的存储里面读出bin
然后修改里面的网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做ESP32开发板,mp3播放、或蓝牙音箱、或…………

他原来自带小爱同学
我就想恢复这一个功能

网友C:
肯定不能只改固件里的地址的,是个完整的系统。但ESP32和esp8266一样可以自己写固件的,烧写进去就行。用了ES8316,有了完整的语音输入输出,完全可以开发自己想要的功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肯定不能只改固件里的地址的,是个完整的系统。但ESP32和esp8266一样可以自己写固件的,烧写进去就行。用了 ...

从头来太复杂了
有没有能参考的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