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一台乾峰XF30A型多功能校准仪,外控如何接线?

楼主(2024-03-12):
好了,,,拆机完毕,。。。帮我解决一下问题吧,,外控丢失了,开机无输出了,于是想在外控接口处找出两根线串两个多圈电阻来精调细调吧,,但试了几次都没成功,只好随便跑了一下线路,总共13根线,请大侠们帮我看看该怎么接。

1 接89c52的14脚。(T0脉冲输入)
2接89c52的5脚
3接HA17741的2脚 VIN-
4地线
5接MC1709 HA17741 的4脚,对地有-6V电压
6接HA17741的3脚,VIN+   ,还接了三个2DW324稳压管
7接HA17741的2脚 VIN-
8接74ls164的3脚
9接74ls164的4脚
10接89c52的4脚
11接74ls164的10脚
12接74ls164的6脚
13接74ls164的5脚

网友:
不错不错,非常好的机器。

网友A:
这东西用来干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用来干嘛的?

用来校准万用表之类的

网友(2024-08-23):
这个只有外控的不好搞,外控还是带显示带通信的更是不好搞,放弃自己搞吧,踏踏实实去找一个原厂外控盒子吧。

网友(2024-10-16):
今天没事鼓捣了一下我的校准仪,发现你这个校准仪应该是那种模拟和数字调节集成在一个外控板上的那种形式,外控面板应该有模拟调节方式,只是要找到模拟调节和数字调节转换开关的连接才能测试出来。

网友(2025-06-18):
楼主找到这个外控键盘的电路图了吗?可以分享一下吗?

网友:
做工不错,很好的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