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有没有用WIN10这两天更新过系统的坛友?smb共享正常吗?

楼主(2024-03-12):
万恶的自动更新,本来以为WIN10已经没啥好更的了就没禁止,结果昨晚更新完了又出幺蛾子,网络邻居里搜不到局域网共享了,只能用ip映射网络驱动器暂时用着,有没有碰到过的坛友?

网友A:
更新行为的毛病比更新内容本身更多,必须禁止

Win10 SMB问题不是老早就有了,默认禁用SMB1.0。你看下是不是这个问题复发了,要去程序与功能里面,打开或关闭Windows功能里面看下SMB1.0是不是取消勾选了

网友:
我没用到共享功能,我都是直接拆硬盘
打印机是直接插网线共享的

网友B:
没用过共享不清楚,bug10的确各种用起来不爽。

网友:
正常啊,手机,电脑都可以看到局域网共享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用过共享不清楚,bug10的确各种用起来不爽。

没办法,每代win都有各种BUG,用WIN10是因为蓝牙确实爽,否则宁愿继续用WIN7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更新行为的毛病比更新内容本身更多,必须禁止

Win10 SMB问题不是老早就有了,默认禁用SMB1.0。你看下是不 ...

不是,都检查过了,设置都正确,前天还正常,昨天一更新就出问题,真该彻底禁用他

网友:
没用共享不清楚

网友:
装好系统后,第一件事就是禁WD、禁update、禁bitlocker。

网友:
虽然用WIN10,但smb共享还不会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办法,每代win都有各种BUG,用WIN10是因为蓝牙确实爽,否则宁愿继续用WIN7 ...

win7下用蓝牙耳机一卡一卡的,还只能联一个,同感

网友:
装好系统第一件事就是关闭更新

楼主:
引用 网友C:
win7下用蓝牙耳机一卡一卡的,还只能联一个,同感

是啊,蓝牙是WIN7的死穴,也是很奇怪,只是个外设而已,难道驱动解决不了?感觉还是通用驱动有问题,有些老的带蓝牙的笔记本,虽然只有蓝牙3.0但是效果还是挺好

网友D:
遇到了,估计是win10的例假来了。。。
win10共享一直不利索,启用SMB1.0也没有彻底解决,时不时就抽风一阵,更新后共享出错的概率更多一些。
现在只能输入对方IP地址打开共享

楼主:
引用 网友D:
遇到了,估计是win10的例假来了。。。
win10共享一直不利索,启用SMB1.0也没有彻底解决,时不时就抽风一阵 ...

之前用着倒是没遇到过问题,这次不知道又咋了,先将就用着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不是,都检查过了,设置都正确,前天还正常,昨天一更新就出问题,真该彻底禁用他 ...

更新後,
不是还可以回退吗?
卸载更新补丁,
就可以回退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更新後,
不是还可以回退吗?
卸载更新补丁,

可以是可以,就怕删了补丁又出新问题,而且现在WIN10关自动更新貌似还比较麻烦,懒得弄,先将就用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