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受吧友影响,一连改了5个石英钟,2个电子表

楼主(2024-03-12):
受吧友影响,自己动手学着更换晶振,没有更换时候觉得难,实操后,感觉很简单,一连改了5个石英钟,2个电子表 #r8025AC r8025t

楼主:
全部成功,只是电子表特别挤

网友A:
支持折腾!能动手就是好,比有些人光动嘴强多了。

网友:
8025输出脚应该尽量靠近晶振位置才好吧

网友:
月经贴,时不时来改个钟

网友:
有什么用?自动对时间?

网友:
友情提示,如果发现改装以后时间不准,可能是电池电压不足!前段时间发现一个改好的时间差了十几个小时,每次校准以后,过几天又旧病复发,上星期换了一个新电池重新校准,到目前为止还是跟实际时间保持一致

网友:
能动手就是好,改得不错!

网友:
手表里面改这个,真是太费眼力了

网友:
佩服,佩服。我感觉我拆了表芯就装不上了,一直没敢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支持折腾!能动手就是好,比有些人光动嘴强多了。

光动嘴的,也比我这种嘴都懒的动的好多了

网友:
建议用ds3231sn,价格贵一点,但是精度高

网友:
难道这些表以前一个也不准

网友:
动嘴又动手,理论联系实际,话说电子手表都改了,佩服。

网友:
这样的小件买了很多,等到用时都找不到了

网友:
用这么多种表,真是遵守时间的典范。

网友:
动手能力够强

网友:
不错,不过感觉漆包线过长过细了。

网友:
为什么要改?就直接拆下焊上的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