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刚买的优信YX12V6A-4带数显汽车电瓶充电器

楼主(2024-03-12):
寒冷的冬季在家猫冬不外出,汽车停了一个月,春节后需用车打不着火了,甚至连车门用遥控都打不开了,找了个车搭火后出去溜一圈,我那已经用了6年多的60AH电瓶又缓过来可以用了。
汽车老是长时间停着不用也不是办法,于是就想买个充电器平时给汽车电瓶补补电。
看到有坛友介绍说优信的电瓶充电器性价比还高,就去某宝上买了个,原价40来元,用了红包近30元。
到货后一直忙,昨天才有空用它给汽车电瓶充电试验,感觉是充电比较慢,而且充电一段时间后散热风扇就停转了。充电开始,6A充电电流只出现了1分钟就很快下降,3分钟后电流只有3.6A,1小时后电流就只有1.5A了,7小时后充电电流就只有0.5A了。充电共10小时,显示已充电进容量为8.1AH。充电过程中充电电压显示为14.8V—15.0V—15.1V—14.0V之间变化。不知道这个充电器好不好,今天拆开请大神们帮看看.

楼主:
还有一张图,看看能看清楚芯片型号不
那个小风扇,咨询卖家说一般电流下降到一点几安它就不转了。但是在充电过程中有时它又会自己转一下,开始我还以为是风扇坏了。

楼主:
由于是晚上发帖,总感觉拍的图片中芯片的型号不能够让大家看清楚(有坛友说小品牌优信居然也有仿冒他家外壳的),今天白天重新补拍上传,请大家火眼金睛鉴别,型号分别为CR6853T—2339QAA、817C—F347,YX020,还有带散热片的3脚元件C5N60—376237,X. 20J—CEP20100,C207W5.
       总感觉是这个充电器对于给车补电有些作用,但是充电较慢,没有达到我的预期效果。有坛友说是变压器小了,放个数码之家12合一在旁边作为参照物补图让大家对比下大小。

网友:
难得用一次的充电器,我还是觉得变压器好,第一皮实,第二应急的时候还能当启动应急措施

网友:
估计实际满载电流达不到6A,差不多4A左右,短时间6A可以,但是持续时间可能不超过5分钟,变压器太小

网友:
何必呢,长时间不开把电瓶断开就行了...

网友:
我是直接电瓶拆下来的,拿回家,用自动升降压模块就可以充电了,电压调到13.8v,电流1A,到了13.8就转灯了

网友:
车子还是每天跑一跑好

网友:
看变压器好像有点虚标。

网友:
浪费了,车子平常 发动一下就好了

网友:
长时间不用要断电瓶线的

网友:
这个充电器是根据程序设定的电流充电的,这样充电可以对电池有保护的作用!

网友:
意义不大,最终还是电瓶本身不行了,还得换电瓶

网友:
有充电条件好,不用车就挂那一直13.8V恒压

网友:
确实需要一个

网友:
有一定效果

网友:
长时间不用要断开电瓶连线

网友:
断开电瓶连接线就行了.能支持一个月以上.

网友:
请问性能如何?好用不?

网友:
我手上也有一个汽车电瓶充电器,在吃灰。这玩意很少用到,基本电瓶不行也就直接换了。经常开车也不存在正常耗光电,备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