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nDisk] 求助 9082HP ID:45489C037664 求开卡工具

楼主(2024-03-13):
9082HP ID:45489C037664 BICS5  求一份开卡工具
512G固态 掉速严重 拆下来后上了2259XT2 和2258xt主板上 魔改固件后最高只能开出 384G  都开不了512G
无奈求9082HP固件 BICS5
可以有偿 价格别太高就行 谢谢大佬们

网友A: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30212-1-1.html

这里这个应该就可以,另外开不足512G可能是因为颗粒寿命已经不行了,即使强开成功也可能速度很慢或者掉盘,降容开卡保证稳定性才是正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30212-1-1.html

这里这个应该就可以,另外开不足512G可能是因为颗粒寿命 ...

试过 固件不匹配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30212-1-1.html

这里这个应该就可以,另外开不足512G可能是因为颗粒寿命 ...

现在让我魔改 上课2263xt了  速度还行 4颗开了512  少了一半容量  读2200 写1400左右

网友B(2024-04-21):
价格980,专门开这个的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价格980,专门开这个的固件。

闲鱼10块钱买的 那有那么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