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一种好接线的开尔文夹

楼主(2024-03-13):
某宝上看到的。

网友:
什么价位?看着还不错

网友:
估计不便宜,

网友A:
搜索到了,太贵了,单个价格超过就液晶内阻表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搜索到了,太贵了,单个价格超过就液晶内阻表头了

有卖33元的。

网友:
设计不错,太贵了!

网友:
质量很好,看起来很有劲

网友:
看着很好,就是价格有点高。

网友:
可能太贵呀!!!

网友:
用上开尔文夹了,烙铁肯定会有的,还不如焊接牢固

网友:
螺丝上的再紧也会不知不觉的松动及接触氧化,还是焊接可靠。

网友:
感觉理想的夹子是全铜沉金,尾部焊线

网友:
ETA 啊,价格都不便宜

网友B:
我买的ETA的,这种也有尾部是香蕉插孔的,也很好用

网友:
看起来比较结实,售价不会低。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买的ETA的,这种也有尾部是香蕉插孔的,也很好用

你是多少钱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多少钱买的?

我这个型号贵一些,40多

网友:
这个夹子,主要看触头镀金和塑胶件的强度。

网友:
一个夹子比一个小表都值钱了
技术出路在哪里

网友:
埃塔这种夹具我买过,讲讲优缺点:
优点:手感好、夹持力好,组装方便;
缺点:开口角度小、夹头长度较短,螺丝压接不牢。

改造:尾端扩孔,可穿过0.7-1.2m²线材;更换成芳生镀金钛螺丝,增加弹簧垫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