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之前救下的忆捷移动硬盘盒子想看看能否起死回生无奈没法救

楼主(2024-03-13):
之前救下的忆捷移动硬盘盒子想看看能否起死回生无奈没法救

原来废品大叔手里拿下的,这个盒子我一直留着,有天手里刚好有老式麦克口的数据线,就想试试能不能救活,结果通电芯片微烫,一查芯片价格10+还不包邮,最后只能吃灰丢弃。。

网友:
这种老移动硬盘盒数据接口一般都是miniUSB口吧?主控芯片淘宝都十多元,确实不值得修了。

网友:
有这买芯片的钱不如直接重新买个盒子。

网友:
mini usb接口的,这实在是没必要折腾了

网友:
比较简陋啊

网友:
其实这种充电口是最耐操的

网友:
该淘汰的电子产品,再花钱修就不值了,真要用可以淘个斐迅的硬盘盒

网友:
属实不值得折腾,整个盒子才9.9元.

网友:
直接买电路板.

网友:
这种是不是USB2.0的接口

网友:
我买啥东西有个顺手带一件,整个硬盘盒才不到10元

网友:
USB2.0有点老了

网友A:
最近买斐讯H1盒子上瘾,一口气买了四个了,把以前的辣鸡奥睿科的全换了!以前的不管是奥睿科还是别的什么盒子,只要挂在亚瑟路由器上,短则两三天,长则一个星期,硬盘绝对异常掉线,现在换了H1好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近买斐讯H1盒子上瘾,一口气买了四个了,把以前的辣鸡奥睿科的全换了!以前的不管是奥睿科还是别的什么盒 ...

H1是真神,做工好还便宜...

网友:
这玩意儿现在用得很少了吧?usb2.0的接口,就算救活了,也只有吃灰的份。

网友:
10块都可以买个新盒子了

网友:
不是没法救,而是不值得救了。

网友:
新的3.0盒子也就12.9包邮

网友:
给它放弃治疗吧

网友:
能够折腾好有成就感,如果费用太高就不如买新的移动硬盘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