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这个热缩管怎么做的平整漂亮

楼主(2024-03-13):
想给福禄克片阻,套上一件外衣,保护一下,可惜作为一个大国工匠我失败了

电烙铁烫的,有点坎坷了,没有风枪,怎么搞?

网友A:
打火机也行,实在没有煤气灶也不错

网友:
电吹风试试

网友:
往里面灌硅胶。
吹头发的电吹风。
打火机,离热缩管远一点,用吸管把火苗吹到热缩管上面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火机也行,实在没有煤气灶也不错

手艺不行肯定不能均匀受热

网友:
电吹风很合适

楼主:
哈哈,有空我试试,就怕温度不够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哈哈,有空我试试,就怕温度不够

微波炉看看  360度全方位加热 。微波炉看看  360度全方位加热 。微波炉看看  360度全方位加热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微波炉看看  360度全方位加热 。微波炉看看  360度全方位加热 。微波炉看看  360度全方位加热 。 ...

这个也没有啊

网友:
可以用打火机

网友:
煤气灶挺方便的。最小火,远些。一烤就行。

网友:
打火机  煤气灶  电吹风

网友C:
换个角度看,这下有借口买风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个角度看,这下有借口买风枪了

哈哈,不买,没钱

网友:
要想漂亮,得上工具,如果没有,将就就得了。

网友:
防风打火机,2块钱就能买到!

网友D:
你是虚假的大国工匠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是虚假的大国工匠

哈哈,唯一区别我没上电视

楼主:
施主不怕开水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