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请教网友,用AirPods的包装盒做一个音箱,内部是否需要填充一下

楼主(2024-03-13):
打算给台式机做一个内置音箱,主要就是听个响,要求不高。手头有一个防磁喇叭、一个AirPods的包装盒,已经加工如下:
主要问题是,箱内是否需要填充一些海绵、棉花等作为吸音材料?

最后是这个样子

网友A:
这还真只能说是个喇叭,听个响的资格都没有!只能发出中高音,低音一点儿也没有!

网友:
不会是打算用电脑直驱吧??这种纸盆喇叭,放不放吸音棉没啥意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还真只能说是个喇叭,听个响的资格都没有!只能发出中高音,低音一点儿也没有! ...

这玩意高音还真不好,用了两年全频,最近换了2分频,发现高音必须高音头

网友B:
箱体容积和塞棉都是有科学理论的,我也不懂具体,不具备专业知识就只能耳朵验收

如果不是为了利用这个喇叭,有别的解决方案,90年代联想机器有那种塑料内置音箱的,两个侧板出声,两个2寸喇叭背对着摆。只要听个响还可以用光驱位音箱。。。

网友:
听个响就不要那么多讲究了……

网友:
还是木头的好

网友:
放一些会有点效果

网友:
听个响而已,哪那么多讲究

楼主:
哈哈,看了大家的意见,我知道怎么做了。没有音乐细胞,听个响就行。有外置音箱,用大众车机带的,但是大多数时候不需要用外置,打算做个内置的喇叭,平时放语音时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箱体容积和塞棉都是有科学理论的,我也不懂具体,不具备专业知识就只能耳朵验收

如果不是为了利用这个喇叭 ...

原来做了一个光驱位音箱,平时用来效果不错。上两天换了个静音电源,长度为20cm,比普通电源长6厘米,我的光驱位音箱是用光驱做的,小机箱换电源后无法使用了,打算在机箱内部放个喇叭代替。

网友B:
引用 楼主:
原来做了一个光驱位音箱,平时用来效果不错。上两天换了个静音电源,长度为20cm,比普通电源长6厘米,我 ...

呃,还不如光驱音箱放机箱顶上呢,你这喇叭如何露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呃,还不如光驱音箱放机箱顶上呢,你这喇叭如何露头

放机箱外面不美观,我有外置音箱,不喜欢机箱连接太多线缆,感觉太乱了,弄一个内置的主要是需要时听个响。

网友C:
这种纸盆的喇叭应该有点年头了,

网友:
这个盒子太小了,换个大点的。声音会有改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放机箱外面不美观,我有外置音箱,不喜欢机箱连接太多线缆,感觉太乱了,弄一个内置的主要是需要时听个响 ...

直接把喇叭接上线,吸在机箱内壁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纸盆的喇叭应该有点年头了,

估计有20多年了,我是从一个桌面电脑音箱拆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接把喇叭接上线,吸在机箱内壁上

磁屏蔽喇叭,无法直接吸上。以前的电脑音箱都是用的这种喇叭,因为当时的显示器是CRT,怕外部磁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