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飞科FC5806.放时间长了不工作

楼主(2024-03-13):
整体外观
拿下刀头
电池不行了

网友:
坐等高手解答

网友:
哈哈,我猜是楼主拖欠飞科薪资了

网友:
镍镉电芯不行后,可以换镍氢电池试试,优点记忆效应比镍镉小,缺点扭力偏小。建议换新的镍镉,或者改锂电加充电板。

网友:
有一节电池报废了

网友:
电池质量太差了啊

网友:
镍镉电池就是不能长时间放,这种低成本老方案确实该换了。

网友:
电池报废了,至少坏了一节。

网友:
镍镉电池也会漏液?

网友:
飞科电池的质量太差了

网友:
电池漏液了,导致充电接口生了铜绿,换电池or改锂电

网友:
没必要修理了这东西都便宜了

网友:
明显是放坏的.

网友:
我也有一个同款的,你这个明显是电池废了。

网友:
绿绿的,这是进水了,还是电池漏液了?

网友:
电池漏液了吗?

网友:
电 池饿 坏 了吧

网友:
换电池试试

网友:
要不改个锂电?

网友:
改锂电,寿命还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