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测、晒、售 SISCO NAV10-WF V01等

楼主(2024-03-13):
清理闲置物品,你出邮费我半送,多少给点意思意思。共11楼,每楼一组,发完挂商城。为了凑邮费可跨组组合。

11层,别插楼,谢谢!

这层先发路由(已售出)

企业级双WAN口,千兆路由,带AP,防火墙,高级管理 中国电信 商务领航 (SISCO NAV10-WF V01)

首先参考:---https://www.docin.com/p-278242767.html
    ---https://www.docin.com/p-2621647036.html

新的用了半年左右,因为AP不能软关就把网卡先拆下了,降低功耗节省空间,用双面胶固定了,售前已经清理干净,后边有图
开拆
两边两颗螺丝取下
底部红圈处沿缝隙往外撬就开了

导热胶粘于散热卡与外壳之间
这块胶粘在外壳上了
内部做工看看

现在把网卡装上

网卡型号

清理干净了

路由重量,邮费应该高点,再加上电源估计超2KG了

还要10层,不要插楼

楼主:
东南大学的产品

带反光镜

内部结构

两个电池,一个1.5V一个9V
后壳
电池仓
带支架,方便读数

这块表误插220V烧断了一个电阻(线绕的)后来手工重绕
此表随上表免费赠送,少了电池盖子

两个不到1KG

楼主:
天花灯,全铝散热,有品牌:MIPAI名派 邻居家装修换下的,有钱户,好好就换新了。

一大堆

名派,没查是哪产的,自己搜吧
3W的

虽然时间不短,但没怎么用过,因为他家基本没住过人
带驱动的
都能点亮
就这一个亮度不正常
检查发现这颗亮度降低了,万用表测试两边都不通,但是能发光,斜门了

备料

我这个备件是3W的,反正电压都一样换上吧,黄白的
对比一下功率,这个是好的,全白
4.22W,有底数0.45左右,实际3W多点
这个是换灯珠的,右边那颗偏黄点
功率4.21  基本一致

都带驱动,同一批应该都没问题,我测试了两个都正常

单套重量

楼主:
电动车锂电充电器两个,一个48V一个60V(已经售出)

这个48V

输出插头没有了

两个都是铝航的,没研究过,铝航的这个牌子怎么样呢

这个60V的

这个输入输出都有头子

两个都是检流电阻烧坏,已经换好,咱们玩电子的都懂,不放心的回去测一下停充电流是不是准确。

楼主:
三个12V监控电源 功能都正常

这个没输出插头

这个没输入插头

这个输入输出插头都有

输入电源线有修复,粘胶布

楼主:
两个电吹风,售其中一只,你选一个我留一个

功能正常

这个电源线有修复

这个不到1000W

红开关的1200W

楼主:
LED专用防雨电源

这个电源非常好,测试一切正常,就不拆了,真想要想看看可以拆开测试一下,可以视频

楼主:
两个电源外壳,铁质的,送输入输出线和整流稳压,散热片等

以前大哥大远程无绳电话电源,功率不小,牛被我挖走装在T12上了,参考这里--打造一低成本模拟版智能二合一T12焊台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fromuid=473544

除变压器外,其他东西都在

这个带稳压和整流

这套只剩整流了,底部有橡胶支脚,总之除变压器外其他元件都在

两套不到1KG

楼主:
老式光驱一个,可以听CD用

楼主:
华生牌电热水壶底座

楼主:
三个牛,两个逆变器上拆下的,一个音响上用的(已经售出)

东西是好东西就是邮费贵啊,太重了

先来个小先锋开路,这个白送,里边一个小牛,进口的,质量很好

后来三个主角上场

这个功率最大,质量最好

这个功率稍小点,和上边那个一样都是UPS电源上拆下的

这个是音响上用的,虽然老点,但带屏蔽层

音响用的这个正负19V多,带屏蔽

功率稍小的这个,两组电压,一组15V多

另外一组正负8V

功率最大的这个3组电压,这组19V

这照片好像照偏了

这组正负8V

跟初级组一起的还有一组31V的

是这两个UPS电源上拆下的,大的标称300W

要变压器的可以白送这个逆变器板子

这个板子应该跟稍小点的那个是一套

稍后发商城,想要的留言吧。

网友:
这路由器带机量多少?

网友:
我收,多少出?

网友:
看上去做工很好的。

网友:
不少东西呢

网友:
你存了这么多好东西。

网友:
丢了吧,丢了就没念想了,千万别吃灰,越吃越多。

网友:
都是好东西哈!可惜我用不上.帮顶了!

网友:
这个垃圾捡的有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