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80元的台式机怎么装系统

楼主(2024-03-13):
80元的台式机怎么装系统,没有硬盘和显示器,自己装了5个500G的硬盘 准备做NAS,接电视上,启动看到BIOS ,但是进PE装系统,就不显示了,怎么处理?
80元的台式机怎么装系统,没有硬盘和显示器,自己装了5个500G的硬盘 准备做NAS,接电视上,启动看到BIOS ,但是进PE装系统,就不显示了,怎么处理?

网友A:
先用一个硬盘装系统,进PE黑屏换一个PE系统。这主板还不错,可以上4*4内存,还可以几块钱买一个i5 750四核来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用一个硬盘装系统,进PE黑屏换一个PE系统。这主板还不错,可以上4*4内存,还可以几块钱买一个i5 750四核 ...

我用其他电脑装个系统盘,然后换到上面,能自动识别电视吗?
好像电视是固定分辨率的,不能自动调整。

网友B:
用台式机来做nas,这功率有点高呀,24小时开的话一年要几百电费吧

网友C:
用VGA输出,HDMI输出主板可能无法正确识别电视机的分辨率!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台式机来做nas,这功率有点高呀,24小时开的话一年要几百电费吧

用的时候远程开机,不用就关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VGA输出,HDMI输出主板可能无法正确识别电视机的分辨率!

这个不用管分辨率吗?等回去试试。

网友:
可能你pe分辨率过高,电视不识别,可以其他电脑用pe把系统恢复到硬盘再直接关机把硬盘挪到这个电脑上面自行恢复就好了

网友D:
同意楼上意见,用VGA进PE系统,装好WIN系统后开启远程桌面,就可以不用显示器了。
还有个方法,把硬盘挂其他电脑GHOST一个系统再装回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其他电脑装个系统盘,然后换到上面,能自动识别电视吗?
好像电视是固定分辨率的,不能自动调整。 ...

不能,只能在这台电脑装系统,换个老的pe。没见过用这么大功率电脑做nas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同意楼上意见,用VGA进PE系统,装好WIN系统后开启远程桌面,就可以不用显示器了。
还有个方法,把硬盘挂其 ...

对 ,系统装好了  ,后面都是远程登录  ,基本上不用显示器 ,买个显示器划不来,所以才接电视装的。

网友E:
是不是PE版本高了

网友:
换个老一点的PE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PE版本高了

就是大白菜的PE,版本不清楚,用过至少5年以上了,里面有装WIN10-LTSC的系统 。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台式机来做nas,这功率有点高呀,24小时开的话一年要几百电费吧

不知道搞个笔记本外接一个USBHUB,然后上面接一串USB硬盘盒能行不

网友F:
我也是这么想的,测试了一下三块3.5寸机械盘六七十瓦的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也是这么想的,测试了一下三块3.5寸机械盘六七十瓦的功率

不要用USB那种,容易掉盘,用也要用SATA口。不要用USB那种,容易掉盘,用也要用SATA口。不要用USB那种,容易掉盘,用也要用SATA口。

网友:
进系统不显示大概率是不能自协商分辨率,有的则是显卡/驱动问题

网友:
80元不算贵,可能是跟电视分辨率不匹配才不显示的,可用其他显示器先装好系统,或者到其他电脑装好系统再放到这个电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