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求助,是否可以给汽车踏板一个虚拟信号来实现定速巡航

楼主(2024-03-13):
新能源汽车油门踏板,通过电信号来控制电控输出电流。对于没有定速巡航的车型,是否可以增加一个外挂的虚拟信号,让电控以为踏板有动作(如果能实现,电控也只会以为踏板固定在一个开合角度,平路可以实现定速,上坡就会减速,下坡就会加速,应该叫定功率巡航)

网友A:
还是别自己瞎折腾,安全才是第一位的...

网友:
不能!
您这办法就是油门上放块砖。

实际最简单的定速续航都很不一般。

网友:
最好不要随便改万一解除不了一路飞车。

网友:
目前还没有看到定功率运行模式。
我倒还真希望我车有个定功率运行模式。
我的车是混动车,发现车速度起来后,比如时速到60km/h后,然后让车速慢慢降低,比如差不多每10秒降1km/h,这时候显示的电功率非常低,差不多5kw-6kw/h,如果有定功率运行,是不是可以非常省电车速度也不慢。

网友:
安全,安全。最好不要改。

网友:
改挂了车厂不会管你死活

网友:
改挂了车厂不会管你死活,保险也不管你

网友:
反正我是不敢弄的,

网友:
油门踏板控制发动机功率 不能准确控制车速

网友:
建议不要改
很危险的好吧

网友:
这个不能自己设定!!!

网友:
可以在电驴上,先试试,锁定转把电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是别自己瞎折腾,安全才是第一位的...

理论没问题 关键要和刹车联动才行,不然刹不住啊。理论没问题 关键要和刹车联动才行,不然刹不住啊。理论没问题 关键要和刹车联动才行,不然刹不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理论没问题 关键要和刹车联动才行,不然刹不住啊。理论没问题 关键要和刹车联动才行,不然刹不住啊。理论 ...

理论上人民才是国家的主人,实际呢?

网友C:
建议增加机械装置,用继电器控制机械装置锁死当前踏板的角度,刹车时第一时间断电,机械装置恢复,油门踏板放松,如果可以再增加一个应急的断电装置,手动断开继电器

多年前有很多车主给油车的节气门拉线做机械装置来实现定速巡航,现在不止还能不能搜到那些帖子了

网友:
换个电车吧

网友:
这个不能随便改,涉及安全问题,还得跟刹车联动,要不然根本没法刹车。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建议增加机械装置,用继电器控制机械装置锁死当前踏板的角度,刹车时第一时间断电,机械装置恢复,油门踏板 ...

看到过改的帖子,油门拉线用电磁铁吸合,只要踩刹车就释放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到过改的帖子,油门拉线用电磁铁吸合,只要踩刹车就释放

对,就是这个意思,你可以试试类似的机构来改装油门踏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