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电容极性转换的问题

楼主(2024-03-13):
需要对一组两串的超级电容放电至0电压,用12V灯泡放电一夜后测量,发现电容组电压变成了-70多mv,其中一个约为60mv,一个为-130多mv,也就是说有一个的极性转换了,这是什么情况?求大佬解惑。

网友:
一个被充电了

楼主:
这么一想,还真有可能,那就是强的欺负弱的喽。

网友A:
反冲而已,新旧碱性电池混用很容易出这种情况,反向充电未必会损换电容,但必定会损失容量!

网友:
电容个体差异,  容量不完全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反冲而已,新旧碱性电池混用很容易出这种情况,反向充电未必会损换电容,但必定会损失容量! ...

想想应该就是这样。

网友:
不平衡,可以单独放电

网友:
应该是被充电了

网友B:
一个存货少,被当负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存货少,被当负载了。

很形象很恰当。

网友:
重新充电就是了

网友:
理论上电容存放点没有化学变化,再充电极性会返回

网友C:
假如一个1F的电容和一个2F的电容串联,接上负载后,放电到1F的电容器放光,但是2F的仍然还有电,结果2F的电容器就继续放电,驱动负载的同时,会对1F的电容器充电,于是1F的电容器就有反向电压了。

随意抽取两个相同容量的超级电容器,其实际容量必定不会相等。于是乎串联放电完毕后,必有一个带正电,一个带负电,两电压的绝对值应该基本相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假如一个1F的电容和一个2F的电容串联,接上负载后,放电到1F的电容器放光,但是2F的仍然还有电,结果2F的电 ...

想想确实是这么回事。

网友(2024-04-24):
同意15楼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