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频变压器磁芯 功率电感磁芯 滤波电感 各种材料差别巨大 千万别搞错

楼主(2024-03-13):
高频变压器磁芯 功率电感磁芯 滤波电感 各种材料差别巨大  千万别搞错

ATX电源高频变压器的磁芯电阻小,某些磁环的电阻也很小。  属于铁氧体,锰锌 四氧化三铁烧结的。
很少的几圈,电感量就很大。 导磁率很高。

而功率电感,以及电源里的滤波电感的磁芯电阻很大,导磁率低100倍。

看着都是黑黑的一样

导磁率很不一样。绝对不能互相代替。

所以,不能简单的说什么高频合适,低频合适什么的。。。

电感,磁芯,高频变压器的目的,是为了在电流关断的时候,释放能量,传递能量。

楼主:
功率电感     ATX电源输出电感  里用的是这些!!!

===========================================================

一、粉芯类的简介

磁粉芯是由铁磁性粉粒与绝缘介质混合压制而成的一种软磁材料。由于铁磁性颗粒很小(高频下使用的为0.5~5 微米),又被非磁性电绝缘膜物质隔开,因此,一方面可以隔绝涡流,材料适用于较高频率另一方面由于颗粒之间的间隙效应,导致材料具有低导磁率及恒导磁特性;又由于颗粒尺寸小,基本上不发生集肤现象,磁导率随频率的变化也就较为稳定。主要用于高频电感。磁粉芯的磁电性能主要取决于粉粒材料的导磁率、粉粒的大小和形状、它们的填充系数、绝缘介质的含量、成型压力及热处理工艺等。

常用的磁粉芯有铁粉芯、坡莫合金粉芯及铁硅铝粉芯三种。

磁芯的
有效磁导率μe 及电感的计算公式为:

μe = DL/4N2S × 109
其中: D 为磁芯平均直径(cm),L 为电感量(享),
N 为绕线匝数,S 为磁芯有效截面积(cm2)。

二、铁粉
常用铁粉芯是由碳基铁磁粉及树脂碳基铁磁粉构成。在粉芯中价格最低。饱和磁感应强度值在1.4T 左右;磁导率范围从22~100; 初始磁导率μi 随频率的变化稳定性好;直流电流叠加性能好;但高频下损耗高。铁粉芯初始磁导率随直流磁场强度、频率的变化而变化。

三、 铁硅铝粉芯(Kool Mμ Cores)
铁硅铝粉芯由9%Al, 5%Si, 85%Fe 粉构成。主要是替代铁粉芯,损耗比铁粉芯低80%,可在8KHz 以上频率下使用;饱和磁感在1.05T 左右;导磁率从26~125;磁致伸缩系数接近零,在不同的频率下工作时无噪声产生;比MPP 有更高的DC 偏压能力;具有最佳的性能价格比。主要应用于交流电感、输出电感、线路滤波器、功率因素校正电路等。有时也替代有气隙铁氧体作变压器铁芯使用。

四、高磁通量粉芯(High Flux)
高磁通粉芯HF 是由50%Ni, 50%Fe 粉构成。主要特点是: 饱和磁感应强度值在15000Gs 左右; 磁导率范围从14~160;在粉末磁芯中具有最高的磁感应强度,最高的直流偏压能力;磁芯体积小。主要应用于线路滤波器、交流电感、输出电感、功率因素校正电路等, 在DC 电路中常用,高DC 偏压、高直流电和低交流电上用得多。价格低*MPP。

五、坡莫合金粉芯
坡莫合金粉芯主要有钼坡莫合金粉芯(MPP)
MPP是由81%Ni, 2%Mo, 及Fe 粉构成。主要特点是: 饱和磁感应强度值在7500Gs 左右; 磁导率范围大,从14~550;在粉末磁芯中具有*低的损耗;温度稳定性*佳,广泛用于太空设备、露天设备等;磁致伸缩系数接近零,在不同的频率下工作时无噪声产生。主要应用于300KHz 以下的高品质因素Q 滤波器、感应负载线圈、谐振电路、在对温度稳定性要求高的LC 电路上常用、输出电感、功率因素补偿电路等, 在AC 电路中常用, 粉芯中价格*贵。

楼主:
ATX电源,高频变压器里用的!!!

共模电感里用的

软磁材料的分类介绍——铁氧体
北京锦正茂科技仪器

一、铁氧体介绍

20 世纪40 年代二次世界大战中发明了雷达,要求使用能在中高频和高频领域中工作的软磁材料(指矫顽力小,容易磁化的磁性材料),从而发明了锰锌软磁铁氧体和镍锌软磁铁氧体。由于软磁铁氧体在高频下具有高磁导率、高电阻率、低损耗等特点,并且具有批量生产容易、性能稳定、机械加工性能高,可利用模具制成各种形状的磁芯,特别是成本低等特点,而迅速推广应用于通信、传感、音像设备、开关电源和磁头工业等方面。

从20 世纪40 年代到现在,随着技术的进步,软磁铁氧体也在不断地发展。其主要的方向一是改变软磁铁氧体的成分。如今,锰锌铁氧体已派生出锰镁锌铁氧体和锰铜锌铁氧体,镍锌铁氧体已派生出镍铜锌铁氧体。另外除了基本的氧化物外,还添加CaO、SiO2、Nb2O5、ZrO2、Ta2O5 等氧化物,以提高铁氧体的性能;一是改变生产工艺,使粉体细化,从而减少损失和提高工作频率。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完善,如今软磁铁氧体材料已成为一类应用广泛、种类繁多的功能材料。目前,工业生产的软磁铁氧体材料从成分上分主要有:Mn-Zn、Ni-Zn 系等尖晶石和平面型六角晶系两大类(也有分为三类的)。从应用角度讲,它又可分为高磁导率(μi)、高频大功率(又称功率铁氧体)和抗电磁干扰的(EMI)铁氧体等几类。

材料类型应用器件
锰锌系软磁铁氧体材料开关电源用功率磁芯,高清晰度数字彩电和高分辨率显示器用回扫变压器,计算机网络用局域网隔离变压器和共模滤波器,钟表、BP机、手机、笔记本电脑及数字仪表用场致发光电源变压器,程控交换机中的话频变压器,电流互感器,低功率驱动变压器,输入滤波器等等。
镍锌系软磁铁氧体材料如在电视机中作为高频阻抗变压器,CATV系统中作为分支分配器,通讯系统中作为功率分解/合成器、混频器、射频放大器、定向耦合器、相位检波器等等。

二、软磁铁氧体材料的种类及性能特点

2.1锰锌系软磁铁氧体材料

锰锌系软磁铁氧体主要是具有尖晶石结构的mMnFe2O4·nZnFe2O4 与少量Fe3O4 组成的单相固溶体,用锰锌系铁氧体磁性材料做成的电感磁芯及磁性器件,应用频率从数百赫兹到几千兆赫兹,是最重要的软磁铁氧体材料,其产量占了软磁铁氧体磁性材料总产量的60%以上,因此,锰锌铁氧体的发展更为引人注意。
锰锌铁氧体材料主要分为高频低功耗铁氧体(又称功率铁氧体)和高磁导率即高μi 铁氧体两类。

(1) 功率铁氧体

功率铁氧体的主要特征是在高频(几百千赫)高磁感应(几千高斯)的条件下,仍旧保持很低的功耗,而且其功耗随磁芯的温升而下降,在80℃左右达到最低点,从而可以形成良性循环。功率铁氧体的主要用途是以各种开关电源变压器和彩电回扫变压器为代表的功率型电感器件,用途十分广泛,是目前产量最大的软磁铁氧体。
70 年代初,日本、欧洲厂商为适应开关电源市场的需要,开发出第一代功率铁氧体,典型牌号为TDK 的H35、FDK的H45 及飞利浦的3C85。这类材料由于功耗较大,且使用时温升显著,故一般只用于20kHz 左右的民用开关电源。80年代初,经改进的第二代功率铁氧体被开发出来,其最大特点是呈现负温度系数功耗(20~80℃,随温度升高,功耗呈下降趋势),能有效防止温升造成的电磁性能下降,且综合指标较好,代表性的产品有TDK 的PC30、FDK 的N49、西门子的N27。

80年代中后期,为适应高频开关电源的发展,国外又开发出高频功耗大幅降低、实用频率一般可达100~500kHz 的第三代材料,如TDK 的PC40、FDK 的H63B、西门子的N67、飞利浦的3F3,这类材料特别适用于频率为数百KHz 的开关电源,现在被广泛应用于工业类的开关电源中。进入90 年代后,由于信息技术对器件小型化、片式化的要求,第四代功率铁氧体又开发成功,向着高频、低耗方向发展,代表牌号有TDK 的PC50、日立的SB-1M、西门子的N49、FUJI 的7H10、飞利浦的3F4 等,其功耗大大低于第三代材料,使用频率一般可达500~1000kHz,可望满足显示器用回扫变压器等器件向小型化、高频化和低损耗发展的要求,是今后功率软磁铁氧体的发展方向。

我国新发布的“软磁铁氧体材料分类”行业标准,把功率铁氧体材料分为PW1~PW5 五类,其适用工作频率也逐步提高。如适用频率为15~100kHz 的PW1 材料;适用频率为25~200kHz 的PW2 材料;适用频率为100~300kHz 的PW3 材料;适用频率为300~1MkHz 的PW4 材料;适用频率为1~3MHz 的PW5 材料。目前,国内的企业已能生产相当于PW1~PW3 材料,PW4 材料只有部分企业小批量试生产,PW5 材料有待于进一步开发和生产。日本TDK 的功率铁氧体材料无论是质量还是产量均处于国际领先地位。据说TDK 公司目前有10 多名博士从事锰锌铁氧体的开发工作,PC30 等牌号已基本不再生产,转向从我国及东南亚进口,集中精力研发PC45-50 等高档产品。我国的情况正好相反,1999 年的统计数字表明,全行业PC40 的产量很小,主要是B 档和C 档,即PC30 及以下的产品。2000 年以后情况有所改观,不少单位加大技术创新力度,积极实施PC40 批量生产技术攻关,A 档产品不断增加,C 档产品有所减少,四川、江苏、浙江的一些企事业单位先后完成了PC40、PC44、PC50 的研制工作,有的通过了PC44、PC50 的设计定型鉴定,有的开始规模化生产PC40 等高档产品。

(2) 高磁导率铁氧体

磁导率是衡量软磁铁氧体材料性能的主要基本参数之一,通常将初始磁导率(μi)大于5000 的Mn-Zn 铁氧体材料称为高磁导率铁氧体,高磁导率铁氧体的主要特性是磁导率特别高,一般均达到10000 以上,从而可使磁芯体积缩小很多,适应元器件向小型化、轻量化放行发展的需要。另外为了满足使用要求,这类高磁导率小磁芯的表面质量必须很好,平滑圆整,没有毛刺,而且在其表面上必须涂覆一层均匀、致密、绝缘、美观的有机涂层,这是一个技术难点。高磁导率铁氧体在电子工业和电子技术中是一种急需和应用广泛的功能材料,可以做通讯设备、测控仪器、家用电器及新型节能灯具中的宽频带变压器、微型低频变压器、小型环行脉冲变压器和微型电感元件等更新换代的电子产品。

TDK、西门子、菲利浦、TOKIN 及美国SPANG 磁性分公司等是世界上高μi 软磁铁氧体材料研究开发和规模化生产的先﹡者。TDK 在生产H5C2 的基础上又先后开发出了H5C3、K5D 和H5E 等系列高磁导率铁氧体材料;TOKIN 推出了12001H、18000H 材料;西门子上市了T42、T46 高磁导率材料。据磁性行业协会的统计,1999 年我国生产的称得上高μi(8000~10000)即A 档的产量很少。2000 年后情况则有所改观,山东及浙江、江苏、四川、北京等地一些企事业单位近几年来先后完成了μi 为10000~15000 材料的研制,并通过了设计定型鉴定,部分厂家实现了μi=10000及以上的高导锰锌铁氧体材料的批量生产。四川等地一些企业研发的R15K 高导锰锌铁氧体项目获得了国家中小企业科技创新基金的大力支持,在大生产技术方面有所突破和创新。
软磁材料
真正意义上的高μi 软磁铁氧体材料,其μi 值应在10000 以上,这样才能满足通讯、计算机等IT 产业和电子整机对各种器件超小型化、微型化的需求。近年来,高μi 铁氧体的水平还在不断提高,目前国内外技术创新的奋斗目标是规模化生产高μi=15000~18000 的锰锌铁氧体以及更为实用的具有宽频、宽温特性的高磁导率铁氧体材料。

2.2 镍锌系软磁铁氧体材料

Ni-Zn 系软磁铁氧体材料是另一类产量大、应用广泛的高频软磁材料。当应用频率在1MHz 以下时其性能不如Mn-Zn 系铁氧体,而在1MHz 以上时,由于它具有多孔性及高电阻率,其性能大大优于Mn-Zn 铁氧体,非常适宜在高频中使用。
用镍锌软磁铁氧体材料做成的铁氧体宽频带器件,使用频率可以做到很宽,其下限频率可做到几千赫兹,上限频率可达几千兆赫兹,大大扩展了软磁材料的频率使用范围,主要功能是在宽频带范围内实现射频信号的能量传输和阻抗变换。由于它们具有频带宽、体积小、重量轻等特点而被广泛应用在雷达、电视、通讯、仪器仪表、自动控制、电子对抗等领域。
世界上现已工业化生产镍锌铁氧体的国家中,目前,日本TDK、FDK、德国西门子、美国Stealword 等公司的产品技术水平被公认为是世界上最高的,射频宽带Ni-Zn(磁芯)的工作频率可达0.1MHz~1.5GHz,品种规格上千种。而国内起步较晚,仅有少数厂家在开发低噪声滤波器和铁氧体吸收与抑制元件,但与国外的差距较大,尚未系列化、标准化。 目前,随着信息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在有线电视系统和闭路电视系统的基础上迅速发展起来的光纤同轴电缆混合(HFC)网络系统,作为综合信息宽带网络,具有显著的优势。HFC 网络系统的改造和建设,需要各种射频宽带铁氧体器件,而射频宽带铁氧体材料(磁芯)系列是制造上述铁氧体器件的关键磁性材料。

HFC 的发展,大大刺激了对射频宽带铁氧体材料及器件的需求。Ni-Zn 软磁铁氧体材料除广泛用于HFC 宽带网络外,还大量用于抗电磁干扰。使用镍锌系软磁铁氧体材料制成的滤波器、铁氧体抑制器是其中最有效、简单、经济的办法之一。因此,在各种电子、电子线路中使用大量各种特性和各种形状的EMI 软磁铁氧体磁芯,以满足抗电磁干扰和电磁兼容的要求。抗电磁干扰产品和电磁兼容产品发展的方向是各类磁芯向高磁导率、高频化、高速、小型化和片式高组装密度化发展。如今用Ni-Zn 等软磁材料做成的铁氧体桨料和导体桨料交替叠层厚膜印刷和烧结而成、实现小型化表面安装的器件已经实用化,发展前途光明。

编辑于 2021-09-14 11:14

网友:
实在是难以搞清楚。

网友:
的确不太好区分

楼主:
本质上,通电的时候,磁性在变化,

如果是非常小的信号,比如USB数据线上的,无所谓什么材料,,只要频率够。

但很多是有功率转换的电感,不一样了

网友:
这个要好好学习,感觉关于磁芯和线圈的知识很少

网友:
请教一下,电感量大的磁环,磁阻大还是小?

网友:
这么多确实区分不了。

楼主:
新能源新材料——铁硅磁芯
容振杰

互联网运营

关注

24 人赞同了该文章

新能源材料是指实现新能源的转化和利用以及发展新能源技术中所要用到的关键材料。铁硅铝粉芯是软磁材料的一种,它饱和磁感应强度高,同时具有良好的高频磁性能及低损耗、低成本等特点,而获得广泛应用。
软磁材料是指那些易于磁化并可反复磁化的材料,但当磁场去除后,磁性即随之消失。这类材料的特性标志是:磁导率(μ=B/H)高,即在磁场中很容易被磁化,并很快达到高的磁化强度;但当磁场消失时,其剩磁很小。这种材料在电子技术中广泛应用于高频技术。如磁芯、磁头、存储器磁芯;在强电技术中可用于制作变压器、开关继电器等。
常用的磁粉芯有:铁粉芯、坡莫合金粉芯、铁硅铝粉芯三种。
磁芯的有效磁导率μe及电感的计算公式为:
μe = DL/4N2S × 109
其中:D 为磁芯平均直径(cm),L为电感量(享),N 为绕线匝数,S为磁芯有效截面积(cm2)。

注:深色底框为铂科主要所处领域
铁硅铝是什么呢?简单来说,它是由铝-硅-铁组成,它拥有相当高的Bmax(1050tM),它的磁芯损耗远低于铁粉芯及高磁通,有低磁致伸缩(低噪音),是低成本的储能材料,无热老化,可以用于替代铁粉芯,在高温下性能非常稳定。
铁硅铝的特点:适当的成本,较低的损耗,高饱和度,低磁致伸缩,无热老化现象,软饱和。
铁硅铝有六种磁导率:26μ、40μ、60μ、75μ、90μ和125μ;有环型,E型,方型,圆柱型等形状。铁硅铝应用包括功率因数校正扼流圈,升压/降压稳压器,直流输出电感器和回归变压器。它是开关电源输出扼流圈、PFC电感及谐振电感的最佳选择,具有较好的性能价格比。
铂科总结:电子元件主要分为主动元件和被动元件。电感元件因其内部没有任何形式的受控源机能,故属于被动元件。磁性材料是制造电感元件的核心材料,材料性能的优劣,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电感元件的性能。在磁芯的选择上,需注意4点
(1)选择合适的磁芯材料,铁硅铝、钼坡莫合金、高磁通、铁硅合金或铁氧体;
(2)选择合适的磁芯尺寸,包括形状和大小;
(3)选择时要注意绕制上的考量,比如电流密度、绕线的长短和匝数;
(4)选择时要兼顾性能和成本。
更多资讯尽在磁环厂家铂科新材料官方网站
铂科新材料金属粉末生产商和服务提供商www.pocomagnetic.com

铂科新材料专注金属粉芯&电感解决方案设计

网友:
个人在DIY时怎么确认磁芯性质啊

楼主(2024-04-18):
因为大家都是业余的,以为是磁环的都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