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继续搞安立信T12焊台主机,

楼主(2024-03-13):
上一贴发了拆机贴,贴子链接在下面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41260-1-1.html
主机收到后,上电显示168后就跳到ERR了。由于前两天没有时间玩, 今天有空,就测了一下控制板,发现AP9579GM坏了。D脚和S脚直接短路了。。拆下来测到也是直接短路了。。

U3位置就是AP9579GM,

配置 : 单路
功率耗散 : 2.5W
反向传输电容Crss : 300pF
栅极源极击穿电压 : ±20V
击穿电压 : 60V
无卤 : Yes
极性 : P-沟道
元件生命周期 : Active
存储温度 : -55℃~+150℃
引脚数 : 8Pin
高度 : 1.75mm
长x宽/尺寸 : 5.05 x 3.90mm
原产国家 : China Taiwan
原始制造商 : Advanced Power Electronics Corp.
不同 Id,Vgs时的 RdsOn(最大值) : 25mΩ
零件状态 : Active
漏源电压(Vdss) : 60V
连续漏极电流 : 7.3A
工作温度 : -55℃~+150℃
安装类型 : SMT
封装/外壳 : SOIC8_150MIL
P沟道 漏源电压(Vdss):60V 连续漏极电流(Id):7.3A 功率(Pd):2.5W
AP9579GM由APEC设计生产。AP9579GM封装/规格:配置/单路:功率耗散/2.5W:反向传输电容Crss/300pF:栅极源极击穿电压/±20V:击穿电压/60V:无卤/Yes:极性/P-沟道:元件生命周期/Active:存储温度/-55℃~+150℃:引脚数/8Pin:高度/1.75mm:长x宽/尺寸/5.05 x 3.90mm:原产国家/China Taiwan:原始制造商/Advanced Power Electronics Corp.:不同 Id,Vgs时的 RdsOn(最大值)/25mΩ:零件状态/Active:漏源电压(Vdss)/60V:连续漏极电流/7.3A:工作温度/-55℃~+150℃:安装类型/SMT:封装/外壳/SOIC8_150MIL:,P沟道 漏源电压(Vdss):60V 连续漏极电流(Id):7.3A 功率(Pd):2.5W。

中间那颗5脚的芯片是单路运放,拆掉MOST管后,上电,问题依旧,但用万用表电压档测运放的IN+脚。ERR错误就变成数字跳动。

这是稳压管,稳压输出3V3。

目前的问题是,确定MOST管是坏了,准备买两个回来试一下。但还不能保证运放是不是好的。。还得先试试换了MOST管之后。。。

各位也可以帮我分析一下还会不会有其他问题。。

网友:
换了后就知道了。

网友:
先换了再说

网友:
同意楼上的意见,先换了再说。

网友:
换了再说,这种小零件很便宜

网友A:
mos管好办,如果是n管很容易找到代换的,先换了再测。

网友:
希望能修好

网友:
期待维修过程。

网友:
我也坏过,换了mos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mos管好办,如果是n管很容易找到代换的,先换了再测。

好像是P管,已经买了。下午应该会到。到时候换了再看看。

网友:
早期出的产品都是P管的,后来因为P管不常见,所以改成N管了……

楼主:
买了四颗,等到货。。

网友B:
运放大概率不保,一样的情况,我买的运放还没时间换,无原无故头烧通红,测量MOS也是击穿,换了一堆元件基本确定是运放挂了才失控烧红头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运放大概率不保,一样的情况,我买的运放还没时间换,无原无故头烧通红,测量MOS也是击穿,换了一堆元件基 ...

运放要怎么测试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运放要怎么测试一下?

代换

楼主:
手上没有这种运放。。。

楼主:
MOST管已到货,焊上后,接上手柄,上电检测到手柄,跳出数字,而且数字可调,这个应该是调节温度的数值,之后就跳到当前温度的数值,接着就跳出ERR错误了。。再用万用表测MOST管的脚位,没有短路,应该MOST管没有烧。。

推测运放芯片是坏了。。。。。还得买一次芯片了。。

网友A:
大意了,应该拆下mos管测量好坏,这还得买运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意了,应该拆下mos管测量好坏,这还得买运放

你没看完贴子。MOST管已经拆下来,测过是坏的了。。只是没想到运放也坏了。。。。

网友:
运放真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