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 大众迈腾玻璃升降器模块

楼主(2024-03-13):
拆个大众迈腾玻璃升降器模块,电机就不拆开了,里面就一组塑料减速齿轮,模块挺复杂,拆开看看

网友A:
这是第三方件吧,也就是副厂件,不然不会写着老迈腾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第三方件吧,也就是副厂件,不然不会写着老迈腾吧

是的,大众原厂件这地方都是压接,不用焊接的

网友:
为什么电路弄这么复杂呢

网友:
有力矩反馈吗?

网友:
原厂件电路都弄这么复杂吗

网友(2025-02-10):
我看到了飞思卡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