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SD量产入门教程-怎么选择固件?

楼主(2024-03-13):
前言:
最近上班比较闲,没事儿的时候都潜伏在这个版块,然后就发现一个现象,很多刚注册的账号提问:这个颗粒用哪个固件?你们怎么知道用什么固件?从哪里下载固件?
等等问题!谁都是从新手过来的,当初我也是从各大群去请教人,但是一人一句都是搞的云里雾里,甚至有些人还喜欢藏着掖着,我就不一样,我就喜欢分享。

一、怎么知道颗粒是什么制程?

通常我们查询颗粒具体信息的时候,有两种方法,《通过颗粒上面的丝印》、通过开卡工具读取ID进行查询。拿坛友的问题举例

通过丝印查询

从这个图,我们可以得到以下信息:
颗粒丝印:PF628
主控:SM2258XT
那接下来就简单了,确定PF628颗粒的制程,然后去找SM2258XT主控对应制程的固件,基本上就稳了,对吧?

1. 通过 https://flash.microce.com.cn:8888/,输入PF628,确定颗粒详细信息。

2. 得知PF628为单颗64G的B17A制程颗粒,工作电压 VCC: 3.3V VCCQ: 1.8V/1.2V,以及可能支持的主控。

通过ID查询

1. 在实际量产过程中,可能存在颗粒丝印被打磨、看不清或者是假的丝印,那就只能通过读取颗粒ID进行反查,又拿坛友举例:

颗粒ID:2CC40832A600

2. 同样通过刚才的工具网站进行查询:2CC40832A600

3. 这里我们会看到很多相似型号,没有要有过多疑问,不同容量、不同CE等颗粒,他们可以共用一个ID,因为它们属于同一制程的颗粒,
再点击PF628,又能看到详细信息了。

二、选择匹配的固件

1. 直接去https://flash.microce.com.cn:8888/,查询对应2258xt主控开B17A制程的固件就行。

2. 说明:这里我对常用的主控对应制程的固件都做了一个分类,这样方便查找与下载。

三、 一些量产的说明

1. 固件是通过ID进行匹配,aoto出来的颗粒显示容量不同,一般不必在意,随便选一个就好,或者挨个试试。

2. RDT中,ECC设置:TLC一般 20和50,这两个数值越小,RDT越严格。

3. 什么参数都对,但是就是报错?降低频率和降低容量

最后
授人与鱼不如授人以渔,想到什么再说吧...

网友:
就是需要这种入门教程,谢谢大佬了

楼主:
这什么排版,怎么最后多出来这么多图片....

网友:
楼主这点做的很好~必须点赞

网友:
学习了,flash.microce.com.cn:8888

网友:
授人与鱼不如授人以渔,说的好也做的好,点赞!

网友:
小白的福音,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授人与鱼不如授人以渔,谢谢分享。

网友:
论坛有这种乐于分享人才未来。

网友:
学习了!正缺这些知识!

网友A:
楼主     intel  ssd pro  2500    180G的    可以开卡吗

网友:
是个好东西,普及知识。

网友:
萌新先收藏了,下次试试,

网友:
说的很详细了,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     intel  ssd pro  2500    180G的    可以开卡吗

intel 一般都不能直接开,大概有两种,
1. 用慧荣的定制版主控,比如SM2258G SM2260等,俗称带锁主控,得换成公版主控。
2. 用自家的主控,只能拆颗粒,

所以,具体,你要附上图片

网友:
感谢分享入门教程

网友:
手上不少SSD,正好想整整,学到了,谢谢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