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解电压电流表头DV292s

楼主(2024-03-13):
聚水电气科技有限公司

楼主:
精度还可以,能自己按键校准电压,电流。

网友:
东西不错,还有多余分享把

网友:
这老货用料还是不错的

网友:
为什么电流20A这么大

网友A:
不是外置分流器,这接线20A,接线柱扛不住吧!

网友:
有购买链接吗

楼主:
单位仓库翻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外置分流器,这接线20A,接线柱扛不住吧!

只能峰值20安,额定5安。长时间20安,导线和端子容易过热,最好选外置检流电阻分流器表头。7到150伏测量电压很宽。

网友:
电流分辨率1mA,不错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