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万用表没电了,能外接电源适配器吗?

楼主(2024-03-13):
万用表9v电池没电了,平时用得也少,
买一次电池回来就用个两三回,下次要用时又没电了。
话说这个水星的适配器怎么拆开? 9v 0.6a

网友:
直接用,超声波焊接的,拆了就没法合上了

网友:
用电源适配器好像没那么准,有干扰

网友:
万用表用的很少,可以在用完以后把9v电池断开。

网友:
搞锂电啊 ,换下来的手机电池+2块钱的充电升压板。在电池上再串一个开关,只在使用时才打开,空置一年都没问题

网友:
插电源应该不太方便而且有时检查电路还得断电测量的。

网友:
我用外接9V电,不太方便,交流断过电后每次表得回到OFF再开。。。

网友:
用适配器干扰大,还是改锂电为好,

网友:
2块钱的9V电池,何必呢

网友:
不移动的话就行,移动就不方便了。

网友:
我的电源自带9v,直接接入万用表,电池就不要了

网友:
用完把电池取出来或加个开关。

网友:
是不是你的表有问题,放电太快了。一般来说只要电池没漏液,放个几年都可以用。

网友:
工作只需要测通断,一直插电用。

网友:
当然可以,我就是拿了个路由淘汰的电源用的

网友:
一直用两节7号电池加升压模块

网友:
用手机电池搞一块 加快升压板

网友:
可以是可以,但是各种新问题又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