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解维修一台车用大功率DSP功放BAF GA6

楼主(2024-03-13):
前些天拆了一台号称智商税的巴掌大小车用DSP功放,号称4x68W输出,结果一看里面只有一片TDA7851,这台号称4x75W的故障机,拆开看看是否也是智商税。

这台BAF GA6功放,尺寸挺大,沉甸甸的,有独立供电接口,四路功率输出和两路RCA输出,一共六路,先看厂家宣传,

这机的故障是上电无反应,拆开发现两个25A的输入保险都报销了,继续检查,发现升压电路的四个MOS管全部击穿短路,拆下坏掉的MOS管,再测量,短路故障解除,检查其他部分电路,没有发现故障,估计就是这四个电源管的问题。整机做工用料很不错,都是日系品牌的点解电容,硕大的一个升压变压器,其实车用功放的电路跟家用功放基本是一样的,非要说二者的区别,那就是车用功放采用了升压电源供电,家用功放采用了降压电源供电。电源部分多了12V输入的升压电源,升压后转换成正负高压给整个功放电路供电,升压电源也很简单,只要变压器,功率管足够,可以轻松把功放做到几百瓦输出功率,拆开的第一印象,这机即使有虚标,也不会像前面那台智商税的那么离谱。

各部分电路的细节,工艺,用料还真是不错,大量使用了化工,伊娜的电解,

DSP部分用的是两片ADAU1701的DSP处理器,ADI推出的音频处理芯片,每片能处理四声道的数据,板上也省略了两路输出电路的元件,

维修过程没有悬念,换上好管子,故障排除,能正常出声了,配合内置的EQ,声音很不错,这机用的是MOS作为功率输出级,推低阻喇叭很有优势。
14V输入电压下,升压电路输出为正负27V,按照这个电压估算,应该没有75W的输出功率,除非不考虑失真度,要达到厂家宣称的0.06%,估计只能出40W左右,不过这个功率,已经能够将巨大多数6.5寸喇叭推得很好,配合33A电流的输出管,声音效果不会差。

这机淘宝也有卖,售价不低,至于值不值那个价,市场说了算,毕竟有市场才有产品。就这个功放来说,确实是台不错的功放,值得玩一下。

网友:
还不错,没有见到小功率贴片三极管,感觉有那些的才是好机

网友:
40W也不错了,够响,一般车机输出也才4×20W。至于音质,看个人想法,这台功放看起来PCB上密密麻麻全是元件,但供电和DSP占了大部分PCB面积,只有右上角一小块是功放电路,而且还是4个声道的。

网友:
做工看着挺不错的

网友:
品牌叫“英国 百富龙”产地应该是国内

网友:
我有一台惠威的,音质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