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J11-480GB亿储固态开卡求助

楼主(2024-03-13):
亿储480g固态,主控是2258xt请教用哪个开卡软件,这个颗粒查不到信息

网友A:
上机,看芯片ID,才能知道是什么片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机,看芯片ID,才能知道是什么片子。

是不是不知道的情况,先随便用个其他版本的软件看ID,确定再找合适的版本?

网友B:
这个只能上测试架吧。。。或者用58xt读出id,反查一下。

网友:
2258XT很好开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只能上测试架吧。。。或者用58xt读出id,反查一下。

现在已经查到 闪存型号是SDYNBIAMA-064G  ID是453E98B37672   但是开卡报错 不知道是软件不对还是 设置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