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 2015款别克君威胎压传感器电池更换

楼主(2024-03-13):
用诊断电脑读取有历史故障码,胎压传感器电池电压低,毕竟8年多的车了,虽然胎压还能正常显示,但是还是开干!
用美工刀沿着缝隙割开拆解如下:
旧电池电压2.7v,内阻74欧姆 新电池电压3.18v ,内阻5.7欧姆

网友:
这个外壳拆了贴回去,感觉差点意思呀,1是要用专用的胶,2是尽可能好点的电池。

网友A:
用的什么胶水?粘过后还能不能继续拆

网友:
2.7V就不能用了?换电池后正常吗

网友:
没看到完整的,你不是整个拆下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的什么胶水?粘过后还能不能继续拆

我感觉用704胶就行,方便下次拆,还能防水,关键是每次装回去之后还要重新做动平衡

网友B:
焊电池的时候断电了,这个有影响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焊电池的时候断电了,这个有影响吗

没影响,传感器的识别码是写在芯片里面的不怕断电

网友:
换这个太麻烦了,还得扒胎

网友C:
谢谢分享,电池要用50摄氏度一样耐温的高温电池,淘宝大概20左右一颗

网友:
看来这个电池更换的难度不在电池本身上,而在于从胎里面拆出来

网友:
换电池不难,拆下来难啊!!

网友:
没有扒胎机,这个真的是难

网友:
这个是原车的传感器吧?还是外置的方便更换。

网友:
这个拆起来麻烦啊

网友:
电池多少钱一个?我换了总成,30多一个。

网友:
是不是可以做好标记,放气,只扒开气门嘴附近轮胎?

网友:
传感器拆开换电池后,如果密封不好就没有用了。因为我曾经在补胎拆卸时,看到师傅不小心碰到传感器一点外壳,看上去有点外伤。我当时就指出,后来装上后,特地注意观察但没有问题,后来过了2个月跑高速时这个传感器报警,提示我检查。下了高速它就不报警了,再过了两个月,它低速也报警了,到4s检查发现传感器这个盖子已裂了一小缝隙,更换后就好了。回家我拆开发现没有其他问题。就是裂了一个小缝隙。说明这个东西必须完全密封,否则高压进去对电子元器件有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分享,电池要用50摄氏度一样耐温的高温电池,淘宝大概20左右一颗

我看到基本在10文左右啊,不过不知道是不是正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