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修复台式DDR3内存条金手指(图文)

楼主(2024-03-13):
条子是表弟的,说电脑开机一直反复重启,去了检查一番发现是其中一根内存条金手指缺了一个不知道他怎么弄的

网友A:
如果多拆两次,重新翘起的可能性大。

网友:
不错活能的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多拆两次,重新翘起的可能性大。

现在火燎眉毛只能顾眼前了,能用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多拆两次,重新翘起的可能性大。

这玩意一般正常的话插上就不拔下来了。除非不开机,才会去插拔它。

网友B:
现在三代内存很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三代内存很便宜

怎么说也是根4g的,能修好扔了不也可惜

网友:
这个技术杠杠的了。。。。

网友:
厉害,这也能修

网友C:
大体老师。。说的有点。。。

网友:
能修好绝不买。

网友:
不管怎样,确实是能用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体老师。。说的有点。。。

全称是有大贡献的尸体

网友:
动手能力点赞…………

网友D:
内存我是尽量不碰KST,除非在京东自营买,水太深

网友:
引用 网友D:
内存我是尽量不碰KST,除非在京东自营买,水太深

我只用金手指带小尾巴的。。。品牌机内存稳定性好,很少内存故障

网友:
胶水难找,记得有条DDR2的少个脚也能用

网友:
我备件多,上次扔垃圾桶里,又捡起来了,全是好的,都是DDR,DDR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