捡到的一个苹果耳机 请问怎么配对用

楼主(2024-03-13):
公司会议室里桌子上放置了一年多的一个耳机  也不知道是不是真苹果 然后没充电座 直接用5V充电貌似也有点充电电流 但是手机也搜不到这个耳机  一定要有充电仓才可以使用 吗 通过触点是否可充电激活 求这个怎么操作才能连手机或电脑使用呢

网友A:
真苹果耳机必须要充电仓才能跟手机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苹果耳机必须要充电仓才能跟手机配对。

网上搜了下电池仓还不便宜 哈哈  这白捡的便宜还真不好占 这应该是三代的  看做工样子不像假的

网友:
需要对应的充电座充电后开机了才有信号,你的这个很有可能是里面没电了,根本不在开机状态。

网友B:
看到肉又嚼不烂,真着急。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到肉又嚼不烂,真着急。

高压锅炖两小时,没有不烂的

网友:
咸鱼找,配对一个

网友C:
我上次去朋友那拿了十几个无线耳机,拆了好几个水果耳机都是假货,但拆到一个PRO都充电仓居然是真的,可惜就是没耳机,两个都没了,好像就是你这种的,还有苹果出品的B型号耳机也是真的,可惜配对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上次去朋友那拿了十几个无线耳机,拆了好几个水果耳机都是假货,但拆到一个PRO都充电仓居然是真的 ...

那还是放这里先了  真假现在还不确定  有机会去实体店问问真假先

网友:
知道在桌子上放一年多,之前闲置多久都是未知,电池有可能已经馈电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还是放这里先了  真假现在还不确定  有机会去实体店问问真假先

要辨认很容易的,就是你拍最后的图片上有缝隙用力掰一下,能掰开基本都是假货,真的很难掰开的,我基本都是这样辨认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辨认很容易的,就是你拍最后的图片上有缝隙用力掰一下,能掰开基本都是假货,真的很难掰开的,我基本都 ...

试了一下掰不开 应该是真的 看做工满细致的

网友D:
目测做工不怎样啊,缝有点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目测做工不怎样啊,缝有点大啊

干脆发个拆机贴算了 哈哈  以辨真假

网友:
之前有个坛友拆了,你还是挂网上卖掉吧,单个有人买的,记得标注是左边还是右边。

网友E:
弄个华强北充电仓就可以配队了,虽然是独耳,听听小说还是可以的,或者卖掉能回好几百!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弄个华强北充电仓就可以配队了,虽然是独耳,听听小说还是可以的,或者卖掉能回好几百! ...

好主意 卖了算了 哈哈

网友:
挂咸鱼算了

网友(2024-04-18):
买个电池仓 按住按钮 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