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把电动牙刷由五号电池供电改成充电宝供电

楼主(2024-03-13):
小孩用电动牙刷,最耐用的就是南孚了,五号电池两节5元钱,十天就没电了,网上买的电池便宜,几毛钱一节,但三五天就没电了。就想换一种省钱的供电方式,开始想用14500+占位桶,简单省事,但是14500电池过冲可以用官方充电器保护,但充电器也要三四十块,不划算。另外电池过放的问题没法有效控制,电池也用不了几次。
所以最终想到用充电宝5V降压到3V供电,平时不但可以用充电宝,也可以用手机充电器供电。
由于牙刷内部结构太深,不好在电池柱焊引线出来,所以就买了假电池代替接线,1.8元,DC插座免费,USB转DC线1.3元,降压板1.9元。在测试降压板时发现没有输出电压,怀疑芯片坏了,又另买一个降压芯片0.9元,共花费6元,后来换上新的芯片,还是没有输出,验证发现是充电器问题,换个充电头正常。

整个过程并不容易,开始时降压板一个输入线焊错到EN位置了,然后没有输出以为烧坏了,又买了芯片,结果换上新的还是没有输出,最后换个充电头正常。
装机测试没动静,拆下来再测,发现又没输出,无意中将EN和VIN+连在一起,发现有输出,如果分开,无论焊在EN还是VIN+都没输出电压,邪门。
一切搞好后装机后还是没动静,再拆测量电压正常,最终原因是牙刷里面的电池柱是卡在胶槽里面,电池转接筒的负极片太大,顶在胶槽上,不能与电池柱接触(当初为了避免接触不良,特意将转接筒的负极片朝下)。还好一共四节转接筒,重新焊线,这次将正极片朝下摆放,牙刷终于嗡嗡嗡了。
最后一个问题是牙刷盖不能卡到位,用锉刀将牙刷尾部挫掉一部分,终于OK。

网友:
为什么不直接试试5V供电呀,动力应该很足

网友:
拖个尾巴使用不方便

网友:
无线牙刷变成有线的,不过这样动力强劲。

网友:
直接换成锂电池的牙刷

网友:
成鞋刷子了

网友:
只能用10天,说明牙刷本身有质量问题或电路设计就有问题,我家的30多元买的杂牌儿童牙刷一节电池也能用接近1个月(早晚用一次)。

网友:
用起来多别扭啊

网友:
买个博朗基础版也就一百左右,这东西得考虑防水

网友:
这个和我家好像一样的,没换过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