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电子钟用的是3节7号电池,改锂电池

楼主(2024-03-13):
以前改的,
电子钟用的是3节7号电池,改一个锂电池在里面
还有一个,继续改,正好钱几天买了15个10440锂电池,7好电池大小

白色线不接也可以,就是没有背光

充电用外部充电器夹子充

背光也有

这样改简单,几分钟就搞好

网友A:
充电器外置了。

网友B:
整个口红式充电宝进去,改造很简单,充电更省事。

网友C:
我家也有几个这种,,要学习改了,三节7号约4.8V左右,,3.6-4.8。。。。。电压工作在3.6-4.2就OK?,,那以前就不用换电池了

网友:
充电有点潦草

楼主的10440锂电多少米,给个店铺链接

网友:
加个DC接口,耐用一些。

网友D:
这个好像办公桌有一个差不多的,3节电池接法不一样,我那个是两节3.0v给电路供电,3节4.5v给背光供电,所以看里面应该是负极一根出线,正极两根出线,懒得改了

网友:
要是我就把塑料切掉一部分,塞个18650进去,顺便改8025T

网友:
2000ma手机电池贴后面

网友:
应该加个充电板

网友:
还可以加一片充电板,以后不用开后盖就能充电,方便。

网友:
一真用的一节锂电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好像办公桌有一个差不多的,3节电池接法不一样,我那个是两节3.0v给电路供电,3节4.5v给背光供电,所以 ...

我的闹钟也是,用一节锂电给背光供电,然后再并联降压板输出1.5V给电路供电,但是改了后笔画基本全亮,要特定角度才能看清,就算降到1.2V也一样,但换成干电池就正常了!奇怪!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好像办公桌有一个差不多的,3节电池接法不一样,我那个是两节3.0v给电路供电,3节4.5v给背光供电,所以 ...

同款!直接都用4.2也没有问题

网友:
这款钟里面有个空腔,掏个洞可以塞个18650在里面,就是麻烦些

网友:
我也有这个聪明钟,两节7号给钟供电,第三节是为了给背光供电,如果不用背光非常省电没有必要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充电器外置了。

diy了一个充电夹子,可以充各种锂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整个口红式充电宝进去,改造很简单,充电更省事。

难的拆了,里面也不好安置电池,这样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家也有几个这种,,要学习改了,三节7号约4.8V左右,,3.6-4.8。。。。。电压工作在3.6-4.2就OK?,,那 ...

工作电压应该2.5v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