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 1960年前后小巧精致带浮球指示的德国原产蓄电池(sonnenschein)

楼主(2024-03-13):
      这款电池为免维护铅酸电池,容量6V6Ah,由三块单体电池串联组成。
      这个品牌的电池现在仍然在我国有销售,称为“德国阳光蓄电池”。
      我这块电池是全新未使用过的电池,按说明,应该加入比重为1.28的稀硫酸,充电后才能开始使用。
      不知道六十多年前的透明塑料是什么材质。
      每个单体电池顶端有一个有橡胶密封垫的盖子,卸下盖子,用吸管(而且只能用吸管)加入比重1.28的稀硫酸,需要注意的是,这种结构的注入孔是只能注入,不能倒出,一旦电解液加多了,是无法减少的。
      这个电池的特别之处,是每个单体电池有一个指示柱,里边有绿、红、黑三个浮球,根据浮球的位置,可以确定何时该充电了。关键是绿红黑三个浮球的密度肯定不同,六十多年前就能做成这样。
      当年有中文说明书,按说明书操作即可。
      几十年没用过了,说明书丢失,早就忘记如何操作了。
      好在这电池的说明书就印制在电池上,不过是德文,由于磕碰,好多字母看不清了。连猜带蒙,加之过去常操作,基本想起来了。
      1、用浓硫酸和蒸馏水配制成比重为1.28的电解液;
      2、用吸管加入电瓶,电解液高度高于铅板一点即可;
      3、拧紧盖子,充电,充电电流最大0.5A;
      4、当三个浮球都浮起来后,说明电充满了;
      5、当最下边的黑球沉下去时,说明该充电了,如果两个球沉下去,说明必须充电,三个球都沉下去,要立即停止使用,马上充电;
      6、如果电解液液位下降,就要加蒸馏水,绝不能再加稀硫酸。
      图片中附上说明书照片,并附上我已经添加和纠正了部分字母的说明书文本。仍有很多字母猜不出来。
      哪位德文高手可以翻译一下。
      由于几十年没用,叙述中难免错误,望坛友及时指正。

      附:有错误的德文说明书文本

      Für Schwefelsaure spez Gew 1.28.
      Ladestrom max 0.5 Amp
      Obere Marke hochster Saurestand
      wenn voll gelallen
      Untere: Marke niedrigster Saurestand
      wenn entladen
      Nachfüllen nur destilliertes Wasser.
      Wartung Ein Schwimer unten=Nach laden
      Alle Scnwimmer ben=voll geladen
      Detr'eh Zwei Schwimmer unter=halb enllade
      Alle Schwimmer unten=enlladen
      Sofort laden

补充内容 (2024-3-17 22:59):
“这种结构的注入孔是只能注入,不能倒出,一旦电解液加多了,是无法减少的”。
这个叙述错误。用注射器带针头就可将多余电解液抽出。

网友:
人家这做工敬业呀

网友A:
我有类似的,但是看到隔板间有很多白色的,而且不溶于酸,咋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类似的,但是看到隔板间有很多白色的,而且不溶于酸,咋处理

会不会是配电解液时用的不是蒸馏水而是自来水?

网友:
这做工真强

网友B:
加点硫酸看看还能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点硫酸看看还能用吗

肯定能用。这种电池出厂时并没有加电解液。不管过多少年,纯净的铅板是不会变质的。

网友:
这铅板可以

网友:
很有趣的产品

网友C:
浮球显示电量的原理是什么

网友D:
这做工太好了。拿来用肯定是不值得的,适合当个工业艺术品来收藏。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做工太好了。拿来用肯定是不值得的,适合当个工业艺术品来收藏。

对头。就想着哪个电力电池类博物馆能收藏。恐怕我国有这种电池的博物馆不多,当然德国的博物馆肯定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类似的,但是看到隔板间有很多白色的,而且不溶于酸,咋处理

隔板间就是硫酸铅, 就是未使用铅酸电池的电极上涂的东西. 理想状态下充电过程中, 硫酸铅在正极变二氧化铅, 在负极变金属铅, 放电时反过来. 但是充放电次数多了, 硫酸铅并不会老老实实地呆在极板上, 会掉下来或"生长"出来, 从而导致电池容量下降甚至报废. 数量不多可以直接倒掉再加新电解液, 数量太多说明容量归零, 没有处理的价值.

网友:
这个操作过程与浮珠设计以前看老书讲的一种"海鸥"铅电一模一样, 但只有非常模糊的黑白图片, 今天终于见到"实物'了, 村通网真好!

60年还分东西德, 这个电池却没标明, 有意思.

网友:
这是过去摄影灯的蓄电池,那会的塑料外壳应该是聚碳酸酯材质的。
浮球式电量显示器是利用测量电解液密度的原理指示蓄电池电量,铅酸电池充满电时电解液硫酸浓度最高,密度也是最高的,能把3个球都浮起来;随着放电进行,硫酸被不断消耗,浓度下降,密度也跟着降低,最重的球就会先沉下去。虽然原始,但是能够非常准确指示电池的蓄电量。其实这种电量指示器现在依然在应用,一般汽车蓄电池上有个观察电量的孔,就是这个原理。
这个电池如果密封好,不加电解液的话,可以一直保存下去,如果加了电解液,虽然可以用,但是就该正常消耗寿命了。

网友:
谢谢lz分享!见识了,这个电池做工确实不错,收藏好可以做古董了。

网友:
蛮整齐的。
若是充了硫酸用过的,估计漏液爬酸脏兮兮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浮球显示电量的原理是什么

电解液密度不同,对三种小球不同密度才生的浮力不同。

网友:
德国阳光的。
以前工厂直流屏里就是用这个品牌的。

网友:
真是老古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