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Arduino UNO直接驱动无源BUZZER

楼主(2024-03-13):
我看到一个设计,用Arduino UNO的PD5GPIO直接驱动无源BUZZER

我原是深表怀疑。它驱动的BUZZER具体型号是MLT-5030

它的DATASHEET如下:
1额定电压(Vo-p)3.0Vo-p
2工作电压(Vo-p)2.5~4.5 Vo-p
3额定电流(mA)Max.100mA ,at 4000Hz 50% duty Square Wave 3.0Vo-p
4输出音压(dB)10cmMin. 75dB,at 4000Hz 50% duty Square Wave 3.0Vo-p
5电阻(Ω)12±3Ω
6谐振频率(Hz)4000Hz
7工作温度(℃)-20℃~+70℃
8储存温度(℃)-40℃~+85℃
9净重(g)Approx 0.1g
10环保Yes

Arduino UNO的PD5GPIO直接驱动,按常规是需要利用三极管的,后来,Arduino文档说明

在Arduino中,无源蜂鸣器连接到数字或模拟输出引脚,通过改变输出的高低电平来控制蜂鸣器发声
Arduino中的无源蜂鸣器需要外接一个交流信号,利用交流电信号来驱动压电陶瓷薄片产生声音。在控制蜂鸣器时,将引脚输出设置为高电平(5V)即可打开蜂鸣器,将引脚输出设置为低电平(0V)即可关闭蜂鸣器。

记录一下END

网友:
应该可以直接驱动。。最少也要像灯光一样 有个延时

网友:
刚才测试得出,有源的可以这样直接驱动。。无源的效果不明显,需要带入音符代码

网友:
模拟IO输出,不断变换,形成声音波形

网友A:
无源的玩法多,加载 PWM 甚至可以模拟出 DAC 的效果,然后出语音;

有源的上手快,给个电就 滴~~~~~,响得冇的灵魂

网友B:
如果MCU/内存 资源富裕   怎么玩就看心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源的玩法多,加载 PWM 甚至可以模拟出 DAC 的效果,然后出语音;

有源的上手快,给个电就 滴~~~~~,响得 ...

老师的太太是搞艺术的
“冇”这个字是一个方言用字,主要在粤语中使用,它的读音是mǎo,意为“没有”。
说明老师知识渊博,不知道是否您夫人是广东人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师的太太是搞艺术的
“冇”这个字是一个方言用字,主要在粤语中使用,它的读音是mǎo,意为“没有”。
...

湖南也用“冇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MCU/内存 资源富裕   怎么玩就看心情了

到 STM32 以后,就可以用 DMA 结构。 直接内存升级为显存,就很顺畅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师的太太是搞艺术的
“冇”这个字是一个方言用字,主要在粤语中使用,它的读音是mǎo,意为“没有”。
...

她浙江的,也是个不按套路讲话的地方

网友:
【单片机  蜂鸣器  音乐  铃声 Nokia  8266】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 ... 8e8f9b1011a86083422

可以看看这个